如何利用好TVS降低静电放电危害

楼主(2021-03-20):
在自然界中,静电放电ESD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现象,它的特点是:

高电位:数百至数千伏,甚至高达数万至数十万伏;(人体对3kV以下的静电不易感觉到)

低电量:静电多为微安级;(尖端瞬间放电除外)

放电时间短:一般为微妙级;一个ESD瞬态感应电流在小于1ns的时间内就能达到峰值(依据IEC 61000-4-2标准)

受环境影响大:特别是湿度;湿度上升则静电积累减少,静电压下降;

静电不能被消除,只能被控制。静电会损害设备,影响设备运行,其危害性相信不用说大家都清楚。那么如何从利用静电防护器件来降低ESD危害。器件选择上,要选用高耐ESD的器件;静电保护器件在选择时需要考虑其容性,避免不合适的容性导致其所保护信号线的信号本身的失效;件摆放时,容易被ESD影响的器件,尽量罩在屏蔽罩中;因此,给大家介绍一种常见的ESD保护器件,那就是瞬态抑制二极管TVS管:

TVS是普遍使用的一种新型高效电路保护器件,它具有极快的响应时间(亚纳秒级)和相当高的浪涌吸收能力。当它的两端经受瞬间的高能量冲击时,TVS能以极高的速度把两端间的阻抗值由高阻抗变为低阻抗,以吸收一个瞬间大电流,从而把它的两端电压钳制在一个预定的数值上,从而保护后面的电路元件不受瞬态高压尖峰脉冲的冲击。正因为如此,TVS可用于保护设备或电路免受静电、电感性负载切换时产生的瞬变电压,以及感应雷所产生的过电压。

TVS管的接地脚与主地之间的连接必须尽可能的短,减小接地平面的寄生电感;TVS器件应该尽可能靠近连接器以减少进入附近线路的瞬态耦合。虽然没有到达连接器的直接通路,但这种二次辐射效应也会导致电路板其它部分的工作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