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升压型12V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2021-03-20):
TYPE C 5V接口,给12V锂电池充电用的,输出1A电流

网友A(2021-05-12):
升压充电管理电路AP5202A/B/C(8.4V/12.6V/16.8V)
样品提供可电邮
AP5202是一款工作于4V到6V的开关模式升压充电电路,应用于USB接口的5V/2A适配器作为输入电源,给8.4V, 12.6V, 16.8V的2、3、4节串联锂电池充电的控制电路。
芯片采用恒压和恒流模式对电池进行充电管理,内部集成有基准电压源,电感电流检测单元,电池电压检测电路和片外场效应晶体管驱动电路等,具有外部元件少,电路简单等优点。
AP5202的工作频率可达500KHZ,其他功能包括芯片使能输入,状态指示输出端等。
另外芯片采用外接MOS管进行扩流。以满足不同充电电流需求:如2串8.4V/1A , 2串8.4V/2A, 3串12.6V/2A, 4串16.8V/1A。
由于是基于5V 升压,输入电流会因为充电电压不同,流入电感的电流会以1.6~3.0倍增长,采用外置MOS管可以有效将热能释放到外部空间,达到热平衡,可避免不断触动热保护功能,因升压时电感、肖特基和MOS管的开关会产生热量,元件之间要考虑有效散热间距。
采用8管脚的SOP8封装。

特点:
用于USB接口5V/2A配适器或TYPE-C接口
输入电压范围:4.0V 到 6.0V
高达500KHz开关频率
充电模式恒压、恒流可补线损
自动再充电功能
匹配不同的电感,可以外接大功率MOS扩流。
可输出8.4V/1A,8.4V/2A,12.6V/2A,16.8V/1A等的常用的充电电流
可以较大范围适应输入电源的带载能力
芯片使能输入端
电池端过压保护
充电状态指示输出,充电中:红灯亮,绿灯灭,充满:红灯灭,绿灯亮。

网友B:
12V充电管理芯片,是这种PW4203

7.4V充电IC,是这种PL750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