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T三极管是流控器件吗?

楼主(2021-03-20):
       流控器件是指输入信号在这个器件中是用电流表示的,跟电流形成原因没有关系,比如一般运放是压控器件,但是也有电流型运放----尽管此时电流也由电压决定。

       三极管在一般电路中(包括数字电路)是流控器件,但不一定是电流模器件。在放大电路中三极管是电流模器件,在数字电路中是混合模。

       三极管在指数、对数运算电路中是压控器件,也是混合模器件。

楼主:
或者说流控器件是指器件的输入是电流摸

网友A:
应该是取决于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是啥,他就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取决于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是啥,他就是啥。

是取决于应用。比如电流环,就是一个电流模设计,在这个设计中,信号是用电流承载的,而跟电压没多大关系。电流环的接收设备就必须是流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取决于应用。比如电流环,就是一个电流模设计,在这个设计中,信号是用电流承载的,而跟电压没多大关系 ...

有诺顿转戴维南,一个电压源加个电阻,可等效电流源并个电阻。
取决于应用的话,也有问题,有v转i,有i转i,或者r转i 。电压的变化可转电流,电阻的变化可转电流

网友B:
三极管 都是 跨导器件,纯流控 的还没问世。

网友C:
我觉得,三极管是流控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 都是 跨导器件,纯流控 的还没问世。

你这样说,是因为你把“流控器件”当成了一个物理模型或数学模型。

       就物理模型、数学模型来说,你可以把BJT 电路方程只用电流表示或只用电压表示,因此你认为他可以是流控或压控。
       也许你认为,就物理模型来说BJT应该算是压控器件才更合适,因为Ic=βIb=Is*e^(-Ube/Us),显然Ic Ib受Ube控制。
       电压是一切电流的形成原因,所以你认为世界上没有流控器件。听起来似乎无懈可击。

               但是有个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流控器件这个词

楼主:
这是因为“流控器件”根本就不是一个物理模型,而是一个应用层面(或者工程层面)的设计模型,或者说设计原则。

       流控器件是指在设计过程中,用电流作为信号载体的器件。

网友D:
电流模和电压模的区分通常看其源电阻与负载的关系。

如果源电阻远大于负载,则通常认为是电流模;而如果负载电阻远大于源电阻,则通常认为是电压模。

网友D:
流控,当然是考虑电流模,所以通常是输入电阻远小于驱动源内阻。

楼主:
       当用电压作为输入信号载体时,你不用太考虑输入电流,此时器件就是压控器件。

              比如MOS管,是压控器件;但是MOS管也有输入电流,只是很小很小。我想你从未考虑过,MOS管在工作过程中输入电流变化了多少倍,你也不会把输入电流当成信号。

              在BJT电路中,也类似的问题。 你知道在工作过程中,Ube的变化幅度是信号引起的Ube变化量的多少倍么?我想没几个人考虑过---一般有10倍,因温度变化会导致Ube变化超过100mV(-25---+25),而为了保证线性,放大电路(不包括推挽输出)中的BJT三极管Ube包含的信号电压只有几个mV。

              我说这些的意思就是:你从来就没有用Ube当成信号量,你已经很习惯的把Ib当成信号量(因为△Ic=β△Ib要稳定的多)。也就是说,你一直再把BJT器件当成流控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用电压作为输入信号载体时,你不用太考虑输入电流,此时器件就是压控器件。

               ...

三极管模型,按排列组合。有v控v,v控i,v控r,i控v,i控i,i控r。
v控i有的,集成电路的书,格雷,i控i,童诗白 。v控r,i控r,时变非线性
好计算的还是线性电路。
所以我认为还是数学模型决定的。三极管是流控器件是对的,三极管是且仅是流控器件是错的

基区相当于水道的匣门,开得大点与小点,会影响发射区扩散到集电极区的电子流。实际上是基区的电埸强度决定的。电埸强度是反抗电子扩散的。这是势能,加到基极的电压就是抵消这种势能,让电子顺利地扩散到收集区(电埸漂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样说,是因为你把“流控器件”当成了一个物理模型或数学模型。

       就物理模型、数学模型来说, ...

BJT 的输入,是实体电流而非位移电流,
所以,讯号的性质可以是 电流源(有没有 Re , Ib 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取决于应用。比如电流环,就是一个电流模设计,在这个设计中,信号是用电流承载的,而跟电压没多大关系 ...

卟流环 用的如果是运放,难道要用 CFA(反相端)才行 ?!

网友E:
为何是集电极区是反向偏呢?不是包和状态下,被基极电压锁死后,集电区的电埸无论多大,都拉不出自由电何,只有能扩散的多子扩散其区,才会产生电流。

发射极 相当于 真空管的 灯丝,集电结区 则相当于 泡壳,Ie 飞过,集电结仍是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为何是集电极区是反向偏呢?不是包和状态下,被基极电压锁死后,集电区的电埸无论多大,都拉不出自由电何, ...

我的讨论,限于电路原理层面,三极管模型被分解成电路原路里面的基本元件,基于物理层面的三极管,暂时没有去深入学习,一般我也不参与讨论,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讨论。
那么我的学习目标是明确的,电子元器件分解成电路原理里面的理论元件的模型是我追求的。
而基于物理方面的,在思想上,就认为学了用处不大,根据我的自学经验,强迫学习很快就遗忘。节省出来的资源,可以多学个算法,或背诵一个经典运放电路,可能收益更大。

网友B:
BJT 输入端 流的是 实体电流,不是位移电流,此乃 流控 所需的硬体条件!
流控的表现形态就是,因讯号的性质为 电流源,故不论 Re 存在与否,Ib 都一样!

网友B:
场效应,载流子不是受栅极电场驱动 的,
电场在栅极的作用,是建立 源漏沟道 而非 造成位移电流!!

位移电流,交流才有,与频俱增,场效应却无关频率。

网友B:
哪个参数可用,就是 啥控,
当然,可用参数 必须也是 有用参数,这样,元件才能 可控,
FET,哪个参数 可控,BJT,哪个参数 可控度大 ?!

网友B:
把 PN结 的势垒捅开,是要「力气」(Ube) 的,硬体层面上还是 电压 主导,
以电流量值表达信息,Ib 直接受控,Ube 的幅度条件就得以保证,所以,操控方式可视为 电流控制,
请注意,压控流控,其实只是 发射结 的事,跟 β 或跨导 无关,借助 LED 就能理解,LED 不是而源器件,但也是 电流控制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 PN结 的势垒捅开,是要「力气」(Ube) 的,硬体层面上还是 电压 主导,
以电流量值表达信息,Ib 直接受控 ...

1. Ube决定Ib,没问题,Ube是由电场决定的,电场决定电荷的定向移动。
2. 但是,电场是由电荷产生的,而电荷又是电流的主体,电流形成的电荷堆积产生电场,这也是电路中电压的成因。

       综合以上两点,到底谁控制谁呢?

       我的意思是说,对BJT三极管这样即有电流又有电压的器件,用谁控制谁来定义“流控器件”很容易产生歧义,一个学术概念不允许产生歧义。

       所以我认为:流控器件是一个应用层定义,而不是物理层定义。

所以,就以 操控 的方式来界定了。

楼主:
    流控器件是指器件的输入是电流摸。

           能够用理想电流源做控制信号的就是流控器件。能够用理想电压源做控制信号的就是压控器件。

楼主:
BJT三极管不适合用理想电压源做控制信号,但能用理想电流源做控制信号,所以是一般流控器件。

        在指数或对数运算电路中,也确实是把理想电压源加在基极,此时他是压控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