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双DAC

楼主(2021-03-20):
请问M451系列有哪个型号是双路DAC的呢?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用在工业上,M480的抗干扰比不上M451,所以暂时没法替换~

网友B:
m451没有双路的dac

网友C:
m451没有双路

网友D:
外扩或者PWM搞吧。。。PWM搞的话,连贯性不好

网友E:
没有双路dac的吧

网友F:
目前没有双路的

网友G:
可以选择外扩专用芯片

网友H:
都是单路的啊  没有双路的

网友I:
要不就用两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