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kit windows 下也识别不到板子

楼主:
插上好奇心板子,kit  windows 下也识别不到板子,我已经把代码编写了,却下载不了, 怎么办???

插上好奇心板子,kit windows 下也识别不到板子,我已经把代码编写了,却下载不了, 怎么办??? ...

 插上好奇心板子,kit  windows 下也识别不到板子,我已经把代码编写了,却下载不了, 怎么办??? ...

网友A(2021-03-21):
试试MPLAB X 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MPLAB X IDE。

这个就是mplab x ide 5.40  ,我今天用公司电脑试试看。。,谢谢

网友B:
换个口, 换个电脑, 重启等.

网友C:
好像识别不了电路板

网友D:
板子插到电脑上的时候有反应吗,第一次可能会安装驱动

网友E:
换个电脑试试,我用公司电脑任何usb口都识别不了,换了自己的笔记本就能识别

网友F:
数据线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