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串口通信屡试屡败

楼主(2021-03-20):
看手册串口3(PB0、PB1)是连接到了调试器的虚拟串口,如下配置一直失败。

后来使用usb转ttl模块直接连接管脚,尝试了其它几个串口都失败,且发现手册的这个板卡管脚图和实际的串口管脚不一致。

网友A:
串口调试工具用的是什么?

楼主:
实际的串口引脚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调试工具用的是什么?

cp2102模块,调试助手是ss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调试工具用的是什么?

串口调试助手没问题,我用别的板卡可以用https://bbs.21ic.com/icview-3117386-1-1.html

网友B:
楼主试试把USART3_WRITE(data); 改成发送具体的ascii码试试,比如 USART3_Write(0x54);
或者把发送指令设置在中断上,比如按键中断,每当按键被按下,发送一次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试把USART3_WRITE(data); 改成发送具体的ascii码试试,比如 USART3_Write(0x54);
或者把发送指令设置 ...

不是这个问题,已解决https://bbs.21ic.com/icview-3118132-1-1.html?_dsign=da252bb0

网友A:
sscom 下载地址提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com 下载地址提供一下。

http://www.daxia.com/

网友C:
我MCC生成了一个工程, 直接可以从虚拟串口收到数据,不需要修改MCC生成的代码, 只是在main中加入了printf和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MCC生成了一个工程, 直接可以从虚拟串口收到数据,不需要修改MCC生成的代码, 只是在main中加入了printf和d ...

我的不行,非要设置下IO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不行,非要设置下IO

不可能的, 要么就是你没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的, 要么就是你没配置好

能否把你的配置截图我参考下?我的配置我都截图发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MCC生成了一个工程, 直接可以从虚拟串口收到数据,不需要修改MCC生成的代码, 只是在main中加入了printf和d ...

我下载了压缩包,解压烧录到核心板上,串口助手没有收到数据,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下载了压缩包,解压烧录到核心板上,串口助手没有收到数据,还没找到原因。 ...

用Studio里的串口试下,如下图, DTR 默认是勾选的, 如果用其他的串口助手也要勾选DTR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否把你的配置截图我参考下?我的配置我都截图发出来了

我发了压缩包了,是一个完整的工程,你打开我的工程,再打开MCC,就可以看到我的配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Studio里的串口试下,如下图, DTR 默认是勾选的, 如果用其他的串口助手也要勾选DTR
...

是没有勾选DTR的原因,勾选之后就OK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MCC生成了一个工程, 直接可以从虚拟串口收到数据,不需要修改MCC生成的代码, 只是在main中加入了printf和d ...

这个串口工具界面不错,给我发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串口工具界面不错,给我发一下。

http://der-hammer.info/pages/terminal.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ttp://der-hammer.info/pages/terminal.html

端地是不错,下载运行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