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使用KEIL5.27编译BSP例程报错误

楼主(2021-03-20):
startup_at32f407vgt7.s: error: A1023E: File "..\..\..\..\..\..\Libraries\CMSIS\CM4\DeviceSupport\startup\mdk\startup_at32f407vgt7.s" could not be open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在网上百度了一下,说修改“系统变量”试了一下也不行,编译还是错误。

网友A:
自己手动添加一下这个文件也不能解决吗?
或者可以参考看看是不是下面帖子所述原因导致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0290-1-1.html?_dsign=49a4f3b6

楼主:
手动添加也不行,总是报这个错误

楼主:
我试一下您说的帖子方法

楼主:
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编译工程模板是可以的

网友B:
你的路径太多了吧,最好把工程放在磁盘根目录下试试,文件夹名不要有中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路径太多了吧,最好把工程放在磁盘根目录下试试,文件夹名不要有中文 ...

这个应该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