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为网友校正图书第一章!

楼主(2021-03-20):
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作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定要免费为网友校正图书。
当然了,好心是好心,会不会被当成吕刚非,就不知道了,希望明天公众号上不要再出现我的言论截图,以及几个铁杆粉丝的如麻。

第一个问题,定义一定要准确,例如下面的电阻率定义 就不严谨。

大家都知道,电压高到到一定程度,空间都能击穿,拉闸时的电弧能把你胳膊打断,以前学校的电工就因为受伤。

所以这个定义中要强调:中等电场下。。。
同时,没有必要限定具体温度,大多数绝缘体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几乎所有电子都被束缚在本构原子附近,难以逃脱。

金属中的电子,在金属内可以自由移动,但是要想逃离金属,必须跨国好几个电子伏的势垒,下图中用E1表示,所以如果不受热等外力做功,金属中的电子很难逃离。

楼主:
这里面要注意一个问题,在初中物理书上,说金属导电靠的是自由电子,此时说没问题。

但是到了大学里面,就不能这样说了。

对于良导体---------金银铜铝,说电子导电也没问题,但是对于铁、锌等金属,它们是靠正电荷载流子导电的。

具体理论研究非常复杂,感兴趣的自己找本专门研究金属的物理书籍,我电脑里有,但是现在一时找不到了。

楼主:
下图这段话,我估计作者粉丝群里,有一半以上的人都看不懂。

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电子的能量是量子化的,电子只能分布在不同的量子数n值上,而且轨道半径正比于n^2,能量反比于n^2.

面对没有相关知识背景的粉丝,该如何把这个意思说清楚,我不知道,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修改,问题交给作者处理。

对于下面这段描述,如果读者仅仅是想背诵个公式2n^2,绝对没问题,但是要想知道为何如此,我估计又难了。

建议这段删掉吧,没有知识背景的粉丝理解起来太困难了:

倘如用下图这些东西来解释:

麻烦更大了,相当于要把读者引入一个深不见底的无底洞。

例如倘若告诉读者,电子角动量的大小是个常数h-bar/2,他不懂量子力学里的常数是什么意思,这里意思是常数是不变的,换言之,是不可观测的。

如果让读者理解为何自旋自旋矢量只有两个方向----上和下,或同向和逆向???
这个特性,物理学家理解起来都费劲,但是结论却容易背诵。狄拉克他老人家证明了这两个特性与波方程是一致的(波方程见我上一个帖子)。

总之,建议这些东西删掉吧,一般读者看起来费劲,他们要说书写的不【通俗易懂】了,卖点就没了。

楼主:
后面这一部分,我感觉已经看不下去了,总体反应出来,作者根本没有写作思路,没有主线,纯粹就是为了介绍知识点而介绍知识点。

这第一章花了大量篇幅扯金属导电机理,绝缘体不导电或导电能力弱的机理,这些知识和后面要介绍的核心器件----半导体二极管和三极管,知识点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牵连。
简单地说,就是跑题了。

楼主:
这硅的纯度,一般说最高是11个9,11个9的说法是最常见的。
作者给出12个9,我也不能说人家错了,说不定高科技企业能作出来15个9呢,理论上有可能,但是国内技术我估计是搞不出来12个9的。

图中的中文和英文意思相反,作者必须修改一个。

楼主:
这儿突然空降出个能带图,后面内容也没用到这个内容,建议删除。

作者要知道,你在写一本《三极管应用》的书,而不是在写《半导体物理》,你要认清目标,围绕中心思想写,不要胡乱介绍啊。

楼主:
建议作者把前面金属导电机理部分删除,结余点篇幅,重点介绍半导体物理中的两个核心公式:漂移电流和扩散电流!!!

这两个公式必须有,省略什么都不能省略它!!!!!!!!

两个重点公式也没介绍,突然窜出来个爱因斯坦方程,太猝不及防了!!!!!!

楼主:
再仔细一看,爱因斯坦方程中有个符号写错了。

把第二个DN改成DP

而且建议下标用小写,不要用大写,这是学术界的习惯。

另外,不能说热电压是个常数,因为温度是变量,所以应该说某个温度下是常数。

楼主:
纵观整个第一章,能看出新手写书和老司机写书的区别:
老手清楚写作重点是什么,写作脉络是什么,如何取舍、合理的利用篇幅。
而新手就像在黑夜里匍匐前进,也不知道写作重点,目标是什么,纯粹就是为了写字而写字。

最要命的是这本书,搞的像章回体,给个章节名称后,一段一段又一段,直到把本章写完。
为何不能在一章之下,再设若干个小节??每一节给个标题,读者也能据此抓住重点。

作者的另一本书,也是这么玩的:

我从来没看过有50章的技术书籍,太吓人了。
但实际上这本书才270页。

楼主:
老5这个提议好,书中必须有适量的习题或者例题,而这个作者的书,例题和习题一个没有,实在不利于学习。

楼主:
但是他这个书,主要是为了迎合他们粉丝群的要求,要通俗易懂,所以阉割了定量分析的部分,此时计算题都没法给了。

网友A:
你这也太热心,还真给写书评。不过作者可能不太喜欢。最好说点什么本书图文并茂、理论详实而又不失实用之类的话。

网友B:
有人提意见是好的

楼主:
这位龙姓的作者,2008年师范毕业,今年大致是36岁。

36岁,应该是成年人了。

大家请欣赏,面对我有理有据的解释,作为一名成年人,作为一名出了两本专著的作者,是怎么反驳的。

其它的反驳,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全是这种风格的,像6-7岁小孩吵架一样。

楼主:
我截图证明,这本书前三章,原创性的东西一点没有,都是现成课本上的,原创性几乎是零的书,是不能标为【著】的,人家回复说:

楼主:
直接自诩是【优秀作者】。。。。如此坦白的自己夸自己,这种事,一般人是不好意思干滴.心理素质差的会脸红。

根据以上两个图片内容,大家应该能领教到,此人嘴皮子功夫,非常强悍,不下于⚪教授、H法师。

老话说,勤能补拙。
我看是油嘴滑舌,能补没有真才实学的短板。

楼主:
关于电阻率的单位,我在上一个点评帖子里说过,你用国际单位,不能说你错,只是科技文献资料中,多用Ω。cm,电路基础类的教材中有用Ω。m的。

用什么单位倒是小事,我最担心作者抄错数据,例如原来的书上说导体电阻率小于10^-5 时,所用的单位是Ω。cm,但是抄过来时把单位改成Ω。m

请注意下图所示的关键数据:

所以这个作者给的数据,要么改成10^-5 Ω。cm,或者改成10^-7Ω。m

楼主:
作者说欧姆定律的时候,给出欧姆当年写的论文名称,这就出问题了,人家论文中不是这样说的。

欧姆当年发表实验结果,由于论文写的模棱两可,**发表 后招致大量批评,欧姆非常失望、沮丧,搞的连教师饭碗也丢了。

欧姆当年给的结论是:
金属电路中的电流,直接正比于施加的电压,也就是电压v正比于电流i,所以欧姆定律表达式应该是V=RI

欧姆论文中还给出了串联电路中的电流,处处相等,与材料界面形状无关;串联电路总电阻=各段电阻之和;分流原理;金属电路的电导率反比于温度。等结论。

网友C:
是不是看人家出书眼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看人家出书眼红啊,

恭喜你,答对了!!

怨妇你好,怨妇再见。

网友C:
你也出一本支持你

网友C:
在评要起诉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