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请问我这段时钟配置程序错在哪里?

楼主(2021-03-20):
at32f415,我计划使用hsi配置时钟144mhz。但是使用了下面的程序后,usart波特率配置实际值高1倍。比如我把波特率设置成57600,但是上位机串口助手里必须设置成115200才能正确接收。请问我这段时钟配置程序错误在哪里?

        RCC_Reset();
        RCC_HSICmd(ENABLE);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STBL) == RESET)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 wait state */
                        FLASH->ACR &= (uint32_t)((uint32_t)~FLASH_ACR_LATENCY);
                        FLASH->ACR |= (uint32_t)(FLASH_ACR_LATENCY_4);

                        RCC_AHB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at32f415的AHB最高150M
                        RCC_APB1CLKConfig(RCC_AHBCLK_Div2);       //at32f415的APB1最高75M
                        RCC_APB2CLKConfig(RCC_AHBCLK_Div2);       //at32f415的APB2最高75M

                        RCC_PLLConfig(RCC_PLLRefClk_HSI_Div2, 36, RCC_Range_GreatThan_72Mhz); //hsi作为pll输入前,先经过了6分频
                        RCC_PLLFrefTableConfig(8000000);
                        RCC_PLLCmd(ENABLE);                          //启动PLL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STBL)==RESET)  {} //等待PLL启动完成

                        RCC_StepModeCmd(ENABLE); //大于108MHz时,平滑功能开启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elction_PLL);  //配置系统时钟
                        while (RCC_GetSYSCLKSelction() != 0x08) {}        //检查是否将PLL作为系统时钟
                        RCC_StepModeCmd(DISABLE);

楼主:
找到原因了
36应该改成RCC_CFG_PLLMULT36或者RCC_PLLMult_3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
36应该改成RCC_CFG_PLLMULT36或者RCC_PLLMult_36

我平时都直接调用BSP里面封装好的函数,自己写的话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