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定谔方程是推导出来的么?

楼主(2021-03-20):
不是!

       我们说机械波方程本质上都可以用牛顿定律推导出来,没问题。电磁波方程可以用麦克思维方程组推导出来,这也没问题。

       但是薛定谔方程建立时更高层的理论就没有,怎么推导?

        薛定谔方程是直接给出的,因为粒子是波,所以必须满足波动方程,就是这样。

        至于教科书上的所谓“推导 ”,那只是个引子,帮助你理解而已,根本就不是推导。

网友A:
教科书中绝对不会说推导,通常只是所谓的“建立”且强调那不是推导。

薛定谔方程在量子力学中的地位等同于经典力学中牛顿定律的地位,是量子力学基本公设之一。

这些知识,几乎任何一本正规的相关教科书中都有论述。

网友B:
有道理有道理

网友C:
哥德巴赫**一现,我猜想!@#!~¥~%

网友D:
对于楼主的提问,我认为世界上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薛定谔本人!!!

来看薛定谔他老人家的原文:

很明显,人家是哈密顿-雅可比微分方程的入手的

网友D:
有些高人,看书不仔细,说不能被逻辑推导出来:

请大家看看人家的原话:不能从其它物理定律推导出来!

原话说不能从其它物理定律推导出来到H法师这儿,修改成【不能被证明,不能被逻辑推导出来】

意思差别可就大了!!!

网友D:
有人要问了:牛顿运动定律能不能推导出来??

当然可以,从朗格朗日-哈密顿方程可以推导出来。

不能从物理定律推导出来,不代表它就是从石头缝里跳出来的,它可以从纯数学的方法推演出来。

HWM
《分析力学》形式表示的牛顿力学定律,两个东西本来就是一回事。

网友E:
薛定谔,大神的东西看起来就很不容易

网友D:
有情某些得道的法师,以后看书看仔细一点,说话说的准确一点,害得老夫看了半天论文。

薛定谔它老人家这一些列论文,长达160页,看的老夫是头晕眼花。

网友D:
我为何花这么长时间看英文原文?

因为我看哈工大的量子力学教材,也说【这个方程并不是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

意思是说这个方程是凭空冒出来的?显然不可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些高人,看书不仔细,说不能被逻辑推导出来:

这些我都看不懂。这是好奇该句英语,百度翻译:

It is not derived from other physical laws nor obtaincd as
  它既不是从其他物理定律中推导出来的,也不是从其他物理定律中获得的

网友A:
《分析力学》作为力学的一种表述形式很早以前就存在了。经典力学的分析力学表述形式比常规形式看似复杂,所以通常不使用。到了近代,《分析力学》又被重视起来,用于表述一些理论。作为一种理论的表述形式,《分析力学》表述与常规表述只是形式不同,没有实质性差异,所以基于同一原理的不同表述是等价的。

如果拿不同的表述形式来说明什么“推导”,那是毫无意义的。同一个原理的不同表述本就是等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些我都看不懂。这是好奇该句英语,百度翻译:

物理定律有个特点,由于最高级别的,或者说一级定律,是能量守恒,所以其它定律越是接近一级,和能量相关,一般用处越大,但是对某些具体问题求解速度太慢

例如基于节点法的朗格朗日方程,写出来特别紧凑:

这个朗格朗日方程和基尔霍夫方程,是等效的,但是可以从什么物理原理推导出来呢??

答案是从最小能量原理推导出来,这个东东费曼就特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人要问了:牛顿运动定律能不能推导出来??

当然可以,从朗格朗日-哈密顿方程可以推导出来。

能,在你那里什么都能。1+1=2我们认为是不能证明的,但是你可以:因为1+2=3,两边同减去1,1+1=2.你的所谓推导就是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些我都看不懂。这是好奇该句英语,百度翻译:

物理学中的基本原理(譬如牛顿力学定律)是被创建出来的,这也是人类的智慧所在。这些基本原理(或称第一性原理)是推导出相关理论的基础,所以也被称为公设(类同于公理)。这些公设,不能被证明,只能被实验检验。

实验检验实际上就是试错。一旦公设被试错,也就意味着这个“公设”将可能被新的公设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楼主的提问,我认为世界上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薛定谔本人!!!

经典理论力学要早于量子力学,他的基本原理与牛顿力学是一样的。

       要是你相信由牛顿力学能够推导出量子力学的波动方程,那你太牛X了。

       你可以把你的观点写成论文,让别人来评价一下,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物理定律有个特点,由于最高级别的,或者说一级定律,是能量守恒,所以其它定律越是接近一级,和能量相 ...

拉格朗日方程能推导出相对论么?
        如果他即能推导相对论也能推导出牛顿定律,那就好玩了,他们两个只能有一个是对的,哈哈。

        如果不能,那只能说,拉格朗日方程并不超出牛顿力学框架。

        能还是不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经典理论力学要早于量子力学,他的基本原理与牛顿力学是一样的。

       要是你相信由牛顿力学能够推导 ...

你要看不懂别人写的东西,可以问,不要乱猜。

如果先扣帽子,别人就无需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看不懂别人写的东西,可以问,不要乱猜。

如果先扣帽子,别人就无需回答了。 ...

哦,你说拉格朗日方程可以推导出牛顿定律,可是牛顿定律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那问题来了:是拉格朗方程错了?还是推导过程错了?还是能量守恒定律错了?

楼主:
其实他们谁都没错,是你老x那颗笨脑瓜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