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与 AVR 的第一次相遇

楼主(2021-03-20):
最近有幸获得一块 AVR128DB48 Curiosity Nano 板板,虽然 2020 年初就放出狠话,全面转入 32 位单片机阵营,不再研究 8 位单片机。看到这娇俏可人小可爱,忍不住打了老脸。没事,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习惯了。在 8 位单片机中,只用过两种,除了众所周知的 STC89C51 外就是 PIC 了。其中对 PIC 的研究了一年之久,对它的小兄弟 AVR 只听说过。

总是提示含有不良信息,发布不了。没办法只能放在知乎上了,平时工作忙,只能在夜晚玩玩。打算把自己对单片机的心得啥子全写进去,篇幅有点大。。。

网友A(点评):
哈哈哈,那就继续用PIC的吧

楼主:
与 AVR 的第一次相遇 https://zhuanlan.zhihu.com/p/358439390

与 AVR 的第一次相遇(二)https://zhuanlan.zhihu.com/p/360501334

与 AVR 的第一次相遇(三)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5817835

与 AVR 的第一次相遇(四)https://zhuanlan.zhihu.com/p/374941860

网友B:
AVR是做大死的范例之一,中间的例子是NXP,现在的例子是STM,原来出货量那叫一个大,现在就呵呵了

网友C:
与AVR第一次相遇忘记了,但是跟AVR分手倒是很记得,2009年AVR供货门之后,再也没碰过AVR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VR是做大死的范例之一,中间的例子是NXP,现在的例子是STM,原来出货量那叫一个大,现在就呵呵了 ...

确实,AVR、NXP作死我是经历了,现在难道真的是ATM32了?希望这次问题之后,国人多点用国产的8位、32位机。

楼主:
都是大佬,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AVR第一次相遇忘记了,但是跟AVR分手倒是很记得,2009年AVR供货门之后,再也没碰过AVR了。 ...

Microchip收购后是不是就不缺货了?

网友D:
什么叫不良信息啊

网友E:
希望楼主调试顺利

网友F:
起点是不是有点难啊

网友G:
avr和arm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点评):
avr 里面也有32位的 arm 核的单片机,这次说到是 8 位单片机,内核是 avr 自研的

网友H:
不知道需要屏蔽的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I:
用的多了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需要屏蔽的关键字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在其它平台就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起点是不是有点难啊

有基础就没啥难度,小白可能呢的花点时间

网友J:
楼主第一次用AVR啊。现在都很少人用这个了。

楼主:
接下就是所有单片机都有的也是最简单的外设了,就是那个亮灯用的 GPIO 。从数据手册看出比较有意思的特性是带有输入电平翻转的功能、和 GPIO 寄存器内存地址映射。尤其是后者,第一次见到。至于其它功能都是常规操作了。
小白要留心这个小提示,可以先把所有引脚都统一配置为模拟模式,之后用到哪个引脚再对其重新配置,这样有利于降低整机功耗。
啥也不说了先亮个灯吧。这是必须得看硬件设计文档了,最好是看原理图了,不过既然官方画了这么好看的示意图,暂时以示意图为主。从图中看出 PORTC 端口基本没有做引脚复用,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就用它点灯了。
一般来说,从功能构思,元件选型,电路设计到 PCB Layout ,最好焊接成型整个周期是以周来计算的。2020 年至 2021 年芯片采购变得极为困难,无疑会导致硬件制造流程变得更加漫长。单片机代码涉及的很多电路上的信息交互,传统的开发调试一般是等硬件电路制造完成后,在硬件电路上仿真调试。随着嵌入式软件开发技术的进步,可以对单片机代码采用全虚拟仿真和半实物仿真,这样就不要苦等硬件电路了。
数据手册动辄上百页,但我们只想用 GPIO 输出个高低电平。GPIO 章节的介绍可以慢慢瞅,现在要蹦到寄存器描述环节。里面有很多个相关寄存器,需要配置就 2 个而已。第一个是控制引脚数据方向的寄存器 DIR,要对外输出就得把 DIR 置 1。
第二个关键寄存器 OUT 就是控制输出值的高低。OUT 置 1 就是输出高电平,OUT 置 0 就是输出低电平。
现在又可以直接甩代码了。因为单片机一旦执行晚所有代码就会自动复位,因此 main 函数的最后得放置一个 while 循环防止单片机复位。会闪动的灯光才好看呀,所以得写有专门实现延时效果的 delay 函数。它就是让单片机做点无用功,好比小明走的太快了需要给她加点负重,让她走慢点。大家可以看到 delay 函数就是三个 for 循环。这里得补充个知识,此时 char 默认是有符号的字符型,但是这个不是通用的,有的嵌入式单片机编译器, char 默认是无符号的字符型。在 XC8 for AVR 里面可以通过修改编译器参数来 char 的默认类型。这个知识对小白来说可能有点深了。这个会影响 for 循环里 x,y,z 的最大值,不得不讲一下。在很多教程中,会用 #define 来 unsigned char 改为 uchar。因为宏定义不便于小白阅读和调试,所以我的教程里会尽量避免使用这个东西。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cpufunc.h>
FUSES = {
        .WDTCFG = 0x00, // WDTCFG {PERIOD=OFF, WINDOW=OFF}
        .BODCFG = 0x00, // BODCFG {SLEEP=DISABLE, ACTIVE=DISABLE, SAMPFREQ=128Hz, LVL=BODLEVEL0}
        .OSCCFG = 0xF8, // OSCCFG {CLKSEL=OSCHF}
        .SYSCFG0 = 0xD2, // SYSCFG0 {EESAVE=CLEAR, RSTPINCFG=GPIO, CRCSEL=CRC16, CRCSRC=NOCRC}
        .SYSCFG1 = 0xE8, // SYSCFG1 {SUT=0MS, MVSYSCFG=DUAL}
        .CODESIZE = 0x00, // CODESIZE {CODESIZE=User range:  0x0 - 0xFF}
        .BOOTSIZE = 0x00, // BOOTSIZE {BOOTSIZE=User range:  0x0 - 0xFF}
};

LOCKBITS = 0x5CC5C55C; // {KEY=NOLOCK}

void clock(void);
void delay(char a);

int main(void){
    unsigned char i=0;

    clock();    //初始化时钟

    PORTC.DIR = 0xff;   //设置引脚为输出模式
    PORTC.OUT = 0xff;   //设置引脚为输出为 0

    while(1){
        PORTC.OUT = i;  //不断改变引脚输出值
        i++;
        delay(100);     //适当延时方便后续观察
    }
    return 0;
}

void clock(void){
    CLKCTRL.MCLKCTRLA = 0x80;   //内部高速振荡器,时钟在对外输出
    CLKCTRL.MCLKCTRLB = 0x00;   //关闭预分频器分频
    CLKCTRL.OSCHFCTRLA = 0xbc;  //24MHz,一直开启,关闭时钟修正
}

void delay(char a){
    unsigned char x,y,z;
    for(x=0;x<a;x++){
        for(y=0;y<200;y++){
            for(z=0;z<200;z++);{
                _NOP();
            }
        }
    }
}
我直接从 PORTC 端口里随便挑了 4 个 PIN 口观察电平变化。下图用的就是软件仿真方式观察效果,而非传统的开发板亮灯。
说到这了,得介绍下我们开发必备的软硬件工具了。IDE 是 MPLAB X ,编译器是 XC8 ,这个和其它单片机常用的 Keil 不太一样。 MPLAB X 和编译器是 XC8 是分开的,两者都可以从 Microchip 的官网上免费下载和使用。MPLAB X 自带有软件仿真器,不过最后和硬件联调时还得用到硬件仿真调试器。这方面的工具有很多,我用到是 PIC Kit4,市场价三百多吧。
它长这个样子的,基本上可以覆盖 Microchip 所有的单片机系列。价格与功能上与友商的 ST Link V3 旗鼓相当吧。一般官方的开发板上集成有板载调试器,可以不用单独购买 PIC Kit4 。平时自己设计电路就必须拥有一款硬件调试器,虽然可以通过串口来完成烧录程序,但是这种方式是不能进行调试的。
接着看代码,一般延时函数根据延时时间的长短而有所不同。最短的是指令级延时,_NOP(); 就代表延时一个指令的意思。想用这行代码必须添加头文件 #include<avr/cpufunc.h> 。然后就是毫秒级和微秒级延时了,这时根据系统时钟适当的控制 for 循环或者 while 循环的嵌套深度来实现。这时还得搞明白一个东西,那就是执行一条指令需要几个时钟。PIC 单片机里面,大约四十多条指令,基本上一条指令需要四个时钟。而 AVR 就不一样了,大约 一百三十多条指令,每条指令需要的时钟数也不太一样。关于指令的时钟数需要自己在数据手册慢慢扒拉,上面所讲仅作参考。下一步,就可以根据 C 语言代码脑补出它的汇编指令,再默算出循环执行时间。对小白来说,还有个笨办法,可以直接用示波器抓出波形,看代码运行时间。像下面这样,直接看下 PORTC 下任何一个引脚的电平变化周期即可看出 delay 的延时的数量级。
 while(1){
        PORTC.OUT = 0x00;  //不断改变引脚输出值
        delay(1);          //适当延时方便后续观察
        PORTC.OUT = 0xff;
        delay(1);
    }
其实很多 IDE 里面有专门的计算程序代码执行时间的功能,在 MPLAB X 里面叫做跑表,可惜的是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暂时还不支持这个功能。不过,编译器是 XC8 的可以直接调用系统集成的延时函数,第一步当然是添加头文件 #include <avr/delay.h> ,然后调用即可。建议延时函数里面的参数不要超过 1000 。假如要做秒级延时,既可以简单粗暴地加大循环周期,也可以更高级点。可以让单片机休眠,时间到了再唤醒,这种方式有利于降低功耗,适合物联网设备的开发。这里暂且不讲怎么实现,留给后面章节。
while(1){
        PORTC.OUT = 0x00;  //不断改变引脚输出值
        _delay_ms(1);      //适当延时方便后续观察
        PORTC.OUT = 0xff;
        _delay_us(100);
    }
下面便是 PORTC 端口引脚输出电平仿真效果图,从仿真图上可以看出,延时函数的效果还不错,低电平的时间是高电平的时间的 10 倍。
现在呢,想对具体的某一个引脚而不是整个端口进行操作。换个说法就是只对寄存器的一个或者几个位进行操作,剩下的位保持不变。这个应该属于 C 语言的知识,下面以操作 PIN0 引脚为例。从仿真图中可以看出只有 PIN0 引脚的电平发生了变化,其它引脚不变。
while(1){
        PORTC.OUT &= 0xfe;  //低电平
        _delay_ms(1);       //适当延时方便后续观察
        PORTC.OUT |= 0x01;
        _delay_us(100);     //高电平
}
GPIO 算是可以结束了,还有很多关于它的高阶知识放到后面慢慢说。
啊吖啊:与 AVR 的第一次相遇
啊吖啊:与 AVR 的第一次相遇(二)
啊吖啊:与 AVR 的第一次相遇(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第一次用AVR啊。现在都很少人用这个了。

主要看它的文档配图是真心好看,

网友K:
哈哈哈,现在AVR应该算是古董了。

网友L:
楼主很棒,持续关注中,很棒的资料。

网友M(2021-04-20):
楼主也发在知乎上,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很棒,持续关注中,很棒的资料。

感谢支持

楼主(2021-05-24):
与 AVR 的第一次相遇(三)

与 AVR 的第一次相遇(三)
这节要不来个串口玩玩?按以往惯例,该讲解定时器的,主要是我想试试软件仿真里的串口该怎么玩。串口是嵌入式硬件里最简单、最常见和最重要的串行通信协议。它的同类有 I2C , SPI , CAN,网口和 USB 等等。它们都是串行通信口,有的属于对等,有的属于非对等,都可以由多个节点组成网络。单片机一般可以分为内核和外设两大部分,外设里又可以把串行通信外设作为一个大类来讲。以串口的学习为例,可以分为协议层和硬件层。硬件层里有 TTL 电平,RS232 电平和 RS422/RS485 电平。主要用在 PCB 板上通信,对标的是 I2C 和 SPI。RS232 电平和 RS422/RS485 电平用在远距离通信,对标的是 USB 和 CAN。按通信协议分为同步和异步,常见的是异步,同步的我也没用过。通信特性还可分为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和流控制位。
下面便是直接与芯片本身相关的知识了,首先从特性中获取主要信息。半双工模式里有个单线模式,这个在 PIC 里就没有,目前我只在 ST8 和 STM32 见过。这个很有用,在很多工业应用环境下,多一条线会对工艺提出很高的要求。剩下的部分都是常规信息了,与同类芯片都是一样的。下图中有个小数波特率发生器要关注下,它可以能够基于任何系统时钟频率生成各种 USART 波特率。在很多低端单片机就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候为了得到合适 USART 波特率需要设置特定的系统时钟。

我初学单片机的时候有一个超级大坏习惯就是不爱看图表,数字芯片以逻辑流程图为主而模拟芯片则以参数指标图为主。从下面流程图可以看出它各个寄存器间的联系,也可以大致知道哪些寄存器是重要配置项,比如 TXDATA 和 RXDATA 就是存放数据的地方。
接下来是串行通信协议的时序图了,是每种单片机芯片都会有图表。在里面必须的搞懂一个很重的概念码元和数据帧,编码与解码。这属于通信原理里面东西,可以自己看相关网课。下面这个时序图表示就是它的数据帧是如何构成的。最开始的是起始位(火车头),然后是数据位位(乘客),随后是停止位(火车尾),最后的校验位是选配的。
紧接着便是介绍如何计算合适波特率的公式。其中寄存器的高 10 位保存整数部分,低 6 位保存小数部分。
发现了个新鲜玩意,这个 UART 貌似可以直接复用为 SPI 。这是我第一次见,还没搞清楚咋回事,先在这提一下。
一直在啰嗦软件的东西,有点腻味了,来点硬的。芯片大厂的原理图看起来就是那么赏心悦目,今天给朋友讲解复旦微单片机的时候,文档看的想吐,且不说各种错别字,东西还写的乱七八糟缺胳膊少腿的。新人啊,千万不要去碰国产单片机,没两把刷子,容易崩着牙。下面这幅图画得真的好美,把总线画成萌萌的螺旋线,外设排列的整齐画一宛若棋盘。隔壁 NXP 和 ST 的单片机开发板原理图好像大多是很传统的那种层次图。以后要把这种画法全面用在自己设计中。
写个小插曲,今天在给小师弟讲代码的时候翻车了,要对寄存器的某一个位取反,头脑第一个想到的位运算符 ^ ,就卡这了,不知道怎么写了。吃完晚饭,看看 C 语言手册,看来代码必须天天写,不然会快速倒退的。
PORTC.OUT ^= (1<<3) //PORTC.OUT 寄存器的第 3 位取反
特意找了 ST 的牛可乐板,虽然也很整齐美观,与 AVR 相比,还是差那么点点。NXP 的电路原理图是 orCAD 格式的,电脑上没装 Cadence 暂时不好展示。
从原理图看出外部晶体振荡器有 16MHz 和 32.768KHz 两个,带有一个灯 PB3 为低时亮。有一个按键却没有去耦电容,这意味着按键不能使用中断只能用轮询。要是使用中断,按键抖动会导致单片机反复进入中断易造成堆栈溢出。
接着发现有两个串口分别与调试器相连,其中 USART3 与 CDC 相连。这里解释下,现在调试器往往会集成串口通信的功能,它是利用 USB 通讯设备类(CDC)来与电脑进行数据交互的。这个开发板就是个高配的最小系统板,电路部分也就这么点点。这里主要想科普下关于原理图的基础知识,那根比较粗的线叫做总线。就是把好几条线放在一块,普通电线不能直接和它连接,得先给总线添加电气连接线,就是那些直接与总线相连的 45 度斜线。那些黄色的长方块是端口,名字一样的端口是具有电气连接的。

打工人太累了,五月加班多没时间搞,等这么久才有机会写代码。就先用串口不停地发送字节吧,一般通信里面发送都比接收简单的多。串口接收数据用软件仿真还不太好实现,等以后在说。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cpufunc.h>
#include <avr/delay.h>

FUSES = {
        .WDTCFG = 0x00, // WDTCFG {PERIOD=OFF, WINDOW=OFF}
        .BODCFG = 0x00, // BODCFG {SLEEP=DISABLE, ACTIVE=DISABLE, SAMPFREQ=128Hz, LVL=BODLEVEL0}
        .OSCCFG = 0xF8, // OSCCFG {CLKSEL=OSCHF}
        .SYSCFG0 = 0xDA, // SYSCFG0 {EESAVE=CLEAR, RSTPINCFG=RST, CRCSEL=CRC16, CRCSRC=NOCRC}
        .SYSCFG1 = 0xE8, // SYSCFG1 {SUT=0MS, MVSYSCFG=DUAL}
        .CODESIZE = 0x00, // CODESIZE {CODESIZE=User range:  0x0 - 0xFF}
        .BOOTSIZE = 0x00, // BOOTSIZE {BOOTSIZE=User range:  0x0 - 0xFF}
};

LOCKBITS = 0x5CC5C55C; // {KEY=NOLOCK}

#define USART1_BAUD_RATE(BAUD_RATE) (((float)3333333 * 64 / (16 * (float)BAUD_RATE)) + 0.5)

void system_init(void);
void uart_init(void);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0;

    system_init();  //系统初始化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_delay_ms(100);     //适当延时方便后续观察
        while (!(USART1.STATUS & USART_DREIF_bm));   //等待串口发送就绪
        USART1.TXDATAL = a; //使串口不断发送 0 到 256 之间的数字
        _delay_ms(100);
        a++;    //数字自加
    }
    return 0;
}

void system_init(void){
    CLKCTRL.MCLKCTRLA = 0x80;   //内部高速振荡器,时钟在对外输出
    CLKCTRL.MCLKCTRLB = 0x00;   //关闭预分频器分频
    CLKCTRL.OSCHFCTRLA = 0xbc;  //24MHz,一直开启,关闭时钟修正
}

void uart_init(void)
{
    USART1.BAUD = (uint16_t)USART1_BAUD_RATE(9600); //设置波特率
    USART1.CTRLA = 0x00;    //关闭中断
    USART1.CTRLB = 0x40;        //打开发送功能
    USART1.CTRLC = 0x03;        //配置异步-校验位-停止位-数据位
    USART1.DBGCTRL = 0x00;        //关闭调试模式
    USART1.EVCTRL = 0x00;        //关闭 IrDA
    USART1.RXPLCTRL = 0x00; //关闭 RXPLCTRL_RXPL
    USART1.TXPLCTRL = 0x00; //关闭 TXPLCTRL_TXPL
}
从图中可以看出控制台输出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字符,代码中是输出 0 到 256 的十六进制数,终端仿真显示的是十六进制数所对应的字符码。这是 C 语言里面的知识,自己可以翻翻书。

网友M:
AVR有老的,有新的; 这些新的AVR比老的外设功能方面强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M:
AVR有老的,有新的; 这些新的AVR比老的外设功能方面强了不少

8 位单片机搞出 32位单片机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