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AT32F415为什么PA10非5V容忍管脚?

楼主(2021-03-21):
PA10对应外设是USART1_RX,能容忍5V输入是很重要的,可以不用管USBTTL电平是3.3V还是5V,AT32F415设计成不容忍5V输入是故意的还是硬件设计的bug?

网友A:
您好,at32415 PA10不是5v容忍IO,哪些是5V容忍IO请查询AT32F415 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at32415 PA10不是5v容忍IO,哪些是5V容忍IO请查询AT32F415 DATASHEET

哪个是5V容忍IO我很清楚,我的问题是为什么AT32F415的PA10不是5V容忍IO,是否是芯片设计的bug?

网友A(点评):
AT32F415就是这么设计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肯定不是这么设计的,故意制造不兼容除了给自己和客户找麻烦没有任何好处。 应该是bug,但是为了修复这个bug重新流片又划不来,于是就变成一个特性了。

楼主:
STM32也有非5V容忍IO,这个问题问得好。既然问了,那就给你科普一下吧。
STM32的非5V容忍IO大多数都是模拟输入管脚,各个系列都保持一致,这个说是设计上的规律完全没问题。
调试用到的重要的数字外设管脚比如SWD接口,USART1管脚,都是兼容5V的,其它兼容STM32的国产芯片包括你们AT32除了F415以外的芯片都是如此设计。
F415的PA10不兼容5V就是设计疏忽导致的bug,然而这个bug又没有那么致命,又不是不能用,重新流片划不来,于是就在规格书上写出来了。
当然,也算是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不知道那个写出这个bug的攻城师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A:
感谢您的批评指正,我们虚心接受。

楼主(点评):
规格书能把缺陷写出来,还是很值得赞赏的。STM32都有勘误表,国内的暂时还没有见到有的。芯片有bug难免。只要影响范围可控,写到勘误表里面就可以了,客户设计时会尽量避免。 AT32F415看起来是一款很不错的芯片,以后项目作为备选。

网友A:
您好,感谢您对AT32的支持,以及提出的宝贵意见。
雅特力官网AT32F415的MG有写该限制。
不过,的确还是做得不够完善,我们继续努力提高产品品质和相关服务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感谢您对AT32的支持,以及提出的宝贵意见。
雅特力官网AT32F415的MG有写该限制。
不过,的确还是做得 ...

PD0 PD1不兼容5V问题不大一般都要外接无源晶振使用。
PA11,PA12最好还是兼容5V,无论是用USB,还是CAN,都是对外的端口,输入5V都是很常见的事情。比如USB的数据线接到VBUS上,如果容忍5V,就不会坏。CAN外设5V就更重要了,大多数CAN的接口芯片都是5V的,3.3V限制就很多了。
PA10这个一般是UART的输入,一般用作调试,外部TTL串口直连,5V是非常必要的,你不知道你客户手中的USBTTL是3V还是5V的,可能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