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帮网友校正《电容应用分析精粹》

楼主(2021-03-21):
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电容应用分析精粹》---从充放电到高速PCB设计,由于该书是没有写作经验的工程师编写,而且此书没有请专家审核就出版了,此书错误太多,严重影响阅读。

注:出版社编辑的三审,仅仅审的是语言表达有无通顺问题,有无错别字等问题,技术问题它们是审查不出来的。

此书的勘误表,已经由其它网友找到下图所示的3页,下面我们看看勘误表中没有给出的错误。

这本书开头第二句就错了,他说【储存的电荷量就是电容量】

电荷q=电容C*电压u

很明显,q=C的前提条件,是电压U=1

所以这一句话的正确表述是:电容器的电容量等于单位电压差下每个极板所储存的电荷量。

@xukun977 :现在民企的工程师也可以评高工了,或许也是评职称用的,国内的书不看就是了,特别是2000年以后的书。
@zlf1208 :你错了,这是有13年工作经验的电工写的,而非网上说的做冷板凳的人写的。
老大,你在学校工作,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书?还花这么多时间来评论?这书从来就没打算给人看的,它只是职称申报表里的一项内容而已。所以大家也没必要再往下看了。

楼主:
这里忍不住想问一下电子工业出版社编辑:你们编辑了几十年的书,生涯中有碰到过【古龙小说体】的科技书籍吗???

一句话一段,就这几个字,居然写成5段,小学作文都没写过吗????

后面也是,一句话一段,感觉作者是根据网络小说的风格写的:

楼主:
审书伊始的心情是愉快的

但是审着,审着,就不对劲了,我精神就要崩溃了。

请问作者:这是什么东东????

楼主:
书名叫《电容应用精粹》,文中花大量篇幅研究《半导体物理》是什么意思???

可能是作者对他手工画的示意图,非常满意,可谓得意之作。

画这个图是不合适的,原因超级简单:这种原子构成材料的性质,取决于价电子,和内壳层电子几乎无关,所以一般半导体书籍中,只画共价键,无用的东西不用画出来,画出来反而显的凌乱。

楼主:
这本书我没法看了,实在扛不住这种发散式思维。

研究电容储能,怎么扯万有引力上去了??

楼主:
真是博学,电池工作原理也介绍。

网友A:
其实楼主不必纠结作者文风问题,关键问题是知识性误导或者错误蛮多的,像一个学生娃儿看了些民科**,然后看了些理论书籍,写了一本理论加民科型的杂和体书籍。就你上面随便截图的都还有些错误

网友B:
哈哈,这种文科生都不看的书你有啥批的。有时间泡妞喝点不好吗

网友B:
多和法师切磋

楼主:
回7楼网友:

你这样想,粉丝可不这样想,人家说我们是污蔑,是抹黑。

楼主:
我怎么觉得作者搞反了呢,说到10uF,直接暗含了是指电容容量,有必要说【容量是10uF】吗?平常就说10uF 某某电容就行了吧?例如10uF钽电容,最多再说封装去06030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楼主不必纠结作者文风问题,关键问题是知识性误导或者错误蛮多的,像一个学生娃儿看了些民科**,然后 ...

你这几篇分析他的**,恭喜你,猜对了。

1,人家承认,人家是在图书馆泡大的
电子类专业,不沉迷于电子制作DIY,看一堆杂书,决定了未来发展方向------技术不咋样,口才一级棒,把粉丝哄的团团转!

2,写**,连段落都不会分,人家刚才也承认,高考语文是最差的,刚刚及格。

看他专业的名字,有点不对劲,原来是职高生!!!

职高生能写这样的书,已经不错了,可谓是他们专业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了。

5年职高+4年本科,比一般人考大学多上两年,我上面估算他36,实际上至少38岁了。

楼主:
晕死,我还以为这个作者是湖师大的,原来是湖师大下辖的一个职业技术学院的。

和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较真,这事要是传到江湖上,人家说我没出息。

所有点评到此为止,必须得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几篇分析他的**,恭喜你,猜对了。

1,人家承认,人家是在图书馆泡大的

我觉得不必纠结别人学历问题,有的人学历不高但确实很牛。但本作者的书有些基本的知识都是误导人的。
仅就看上面一张电容应用的截图描述:
“当工作频率为fs(电容的自谐振频率)时,这个电容已经不再是个电容了,而是一个电阻了,如果在这个频率阶段让电容器实现充放电的功能,那很显然是白忙活了。
当工作频率超过fs时,这个电容就相当于一个电感了,没有任何电容的特性了,也就相当于它做不了电容的任何事情,这个特性是不是如晴天霹雳一样?”
这里把电容的阻抗特性理解的如此混乱,还晴天霹雳。
下面一段多个1uF电容并联自谐振的理解更是显示作者对电容的知识应用水平。
多个同种1uF并联,Cn=n*C,ESLn=1/n*ESL。并联后Cn*ESLn依然=C*ESL ,意思自谐振频率不变。作者来了个,并联后提升了自谐振频率,扩宽了应用频率范围。
后面还给了一个错误的图
又如作者还举例:“常用于电源滤波的铝电解电容至少都在1000uF以上”,这个结论不知道作者从哪里吸收的,都不知道电源滤波铝电解电容是根据不同工作电容不同应用场景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必纠结别人学历问题,有的人学历不高但确实很牛。但本作者的书有些基本的知识都是误导人的。
仅 ...

人家模拟实际的去耦电容,为何用这种多达18个电容的复杂模型??(包括了寄生电感和寄生电阻)

请注意,每排6个都是相同的。

网友C:
我觉得你们想多了,这种作者的书也很少有人会看吧。

额。。我看过了,你可能不知道 现在底层修理人员最迫切需要理论知识了,快手直播讲课的 讲的好的还真能带货

网友D:
唉,大佬还是在高层待着太久了,你可能不知道,底层维修技术类人员最近几年对理论知识的迫切渴求,可能超乎你得想像,快手直播讲电子技术的,配几个实物,加上几个仿真软件,把最底层的人忽悠的一愣一愣的,讲的好的,直播中还夹杂着私货,不瞒大佬,就以前这种视频教程 我都买过不少,看完就是被人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大佬还是在高层待着太久了,你可能不知道,底层维修技术类人员最近几年对理论知识的迫切渴求,可能超乎 ...

你发几个视频给我看看,,该多少钱就给多少。
我要看讲【实战】的,在网上好多视频都说是实战家,再一看视频,比理论家还要理论家。
当然了,跑datasheet上复制粘贴点数据图表,就定义为实战,这类也不少。

这种底层的电子硬件知识快手上搜一大面 先是拍一些短视频 吸引眼球,然后置顶付费课程,比如快手上搜 老薛电子技术维修讲解, 反正快手这玩意,我估计论坛技术大牛都是看不起的,有点农民工的味道,但是真别小看快手,直播带货卖教材卖书卖课程卖套件,真的是利润大
入不了你的法眼大佬,都是基础中的基础,硬件三人行 有一些 带电子狗的 都让我扔了,就是找了个学生念PPT。。。

网友E:
书上错误坑人,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菜鸟,前些日子学IIR滤波器,计算频率响应的公式计算出来结果和书上图对不起来,看了半天才知道符号写错了,这翻译书的也不好好看看就用软件翻译的么? 坑人啊

原版

下面的翻译版,照抄错误

网友F:
为了职称吧
反正评的时候又不会把你写的书拿出来校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大佬还是在高层待着太久了,你可能不知道,底层维修技术类人员最近几年对理论知识的迫切渴求,可能超乎 ...

用小孩手机看了会快手,搜索出来的电子技术视频,很明显是百姓舞台啊。

有个人拿个电路图出来,说这个是电阻,这个是电容,这个是二极管。。。。
有个人拿张基极分压的共射放大器,说电源电压经过RC到达集电极,然后到发射极,然后到发射极电阻,然后到地。。。

很多家电维修人员都是初高中毕业的,但是现在家电维修,主要靠换整个电路板,而不是像我们以前那样,找到具体哪个零件坏了,所以初中生干维修也绰绰有余了。

你要是能聚集到100个家电维修学员,可以申请论坛开设个家电维修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