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关于NucleoL432使用外部5V供电问题

楼主:
最近项目需要,用了一个NucleoL432KCT6作为核心板,外部5V供电接到+5V引脚,发现直接接+5V引脚程序不运行,
但是接VIN程序就可以正常运行,直接USB供电也是可以运行的,很奇怪,
看了手册,也说是可以5V电源直接接+5V引脚的(VIN是需要7V~12V电源)

有遇到类似问题或者看出门道的,请大家指点,谢谢啦!

楼主(2021-03-21):
按上面的原理图看,接+5V后,LD2是亮的,而且3.3V是输出正常的,JP1短路帽也是接上的,也按了复位键了,就是程序不运行。

网友A:
你手头东西真多。
操作时按约定顺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头东西真多。
操作时按约定顺序来。

感谢城主回复!您截图的这个上电顺序是只连接PC用STLINK调试的,我已经把程序烧写到flash了,就是想外部+5V供电让MCU工作(不经过micro USB供电,这样功耗会比较小),SB1默认就是没有焊接的,

我现在不是要调试,而是让板子用5V供电工作,我调试是直接接板子上的micro USB,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做了如下一系列验证和猜想:
1、我单独+5V供电,MCU不启动(写了一个LD3闪烁的程序测试),而使用充电宝通过micro USB供电就可以启动,说明程序是在flash里面的;
2、我这次一共买了四块NucleoL432,都是一样的现象,说明这个不是板子坏了。

3、测量了+3.3V,是正常输出的,说明电源部分没有问题;而且,尝试直接用外部+3.3V供电,依旧是不工作的;4、使用外部+5V或5V以上电源接到VIN,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是此时STLINK也一起工作了,电流从原来的4ma增加到了120ma,这个功耗无法接受,所以这个方案不能用;
5、使用另外一款nucleo32板子 nucleoF042测试,现象完全相同,依旧是外部+5V引脚供电无法正常工作,是否可以说明这个不是设计缺陷?只是我们,没找到正确打开方式?

楼主:
找到问题原因了,有坛友指点,让查一下复位,确实,MCU的NRST被STLINK拉低了(STLINK不上电的情况下),所以MCU一直处在复位状态;
解决办法是,把板子上SB9这个短路电阻去掉就可以了,代价就是STLINK无法控制MCU的软重启了,也就是程序烧写完成后,需要插拔一下USB线或者按一下复位键,MCU才会开始运行,这个可以接受!
这个板子,真的应该有个跳线帽,因为这种情况也常用的,外部供电还一直让STLINK工作没有意义;

网友A(点评):
stlink不跟PC相连也会拉低NRST脚?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的,可能是stlink芯片没有上电的原因吧,实测确实是低电平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ok,谢谢反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只给+5V供电的话,测量NRST确实是低电平,USB这边什么都没接

网友(2024-12-10):
能说具体操作步骤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