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初识AVR之开箱点灯-按键中断-串口...

楼主(2021-03-21):
感谢Microchip和21ic提供的此次AVR单片机的体验机会!下面是这款非常喜庆的小板子开箱和点灯测试。

之前还担心要不要烙铁焊一下,这次才明白设计的巧妙。不错。
插上小板子后打开MPLABX IDE后自动识别板卡:

从PINOUT和电路图上可以看到,PB2接按键输入,PB3接黄色LED。UART3的TX - PB0, RX-PB1。在MCC里面,把相应的管脚方向设置好。

然后点击Generate,即可便利的生成代码。main函数中,首先串口打印Hello to avr world!

之前按键按下一次,黄色LED快速闪3次,同时串口打印:

这块小板子的功能非常强大,后续继续了解新功能!

网友A:
不知道为啥我的串口一直不行

网友A:
我的配置https://bbs.21ic.com/icview-3117946-1-1.html

网友A:
printf我也试过

楼主:
要不用我这边的example试试串口能否打印?

网友A:
可以了,感谢。我按照你的工程,加入这2行代码就行了。不知道为啥MCC生成的代码没有这个配置,我原来尝试了加void USART3_Enable();void USART3_EnableTx();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