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30上电复位导致芯片死机

楼主(2021-03-21):
【问题描述】

  • 使用GD32F330C8T6替换STM32F103C8T6芯片,发现在特定情况下MCU进入锁死状态,锁死后必须等待VDD电压低于0.63V后再次上电才能恢复。
【重现方法】
  • 使用LDO芯片SE8533为系统提供供电,为LDO输入电源从0V开始以0.1V为步进逐步提高
  • 观察VDD电压,并通过示波器监测NRST信号,发现当其电压超过POR启动电压(2.4V)时,NRST信号产生一个高脉冲,此时MCU将启动产生较大电流,LDO电压被拉回到1.8V以下低于POR复位电压,之后无论VDD值如何变化(0.63V以上),NRST会一直被拉低,MCU处于锁死状态
  • 对比STM32F103C8T6的复位信号可以发现,ST的POR在电压不稳时会连续复位而不会进入到锁死状态
【解决方案】
  • VDD必须完全放电(低于0.63V)后再上电
  • 上电时应确保在VDD在POR电压(2.4V)时有足够的驱动能力,防止再次进入到死锁状态
  • 此问题是GD32F330芯片POR(上电复位)功能错误导致,暂未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A:
按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把单片机电源慢慢上调到3.3V后单片机启动,再把电源慢慢将到1.8V以下,但是高于0.63V,GD32F330就死机了,再把电源升高到3.3V都没有用,手上没有330,刚好有GD32E230,试了一下,倒是很正常,没有这种情况,不管怎么弄都可以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把单片机电源慢慢上调到3.3V后单片机启动,再把电源慢慢将到1.8V以下,但是高于0.63V ...

你试着按0.1V的步进缓慢降低电压,然后等系统POR保护后停止降低。之后再以0.1V的步进缓慢升高电压试试。我手头试了几个,发现有一个MCU的复位信号是正常的,其余3个都会死机。我怀疑是他们的复位电路设计有缺陷。不知道E230是否已经改掉了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试着按0.1V的步进缓慢降低电压,然后等系统POR保护后停止降低。之后再以0.1V的步进缓慢升高电压试试。 ...

因为我目前的项目就是用E230,所以就是拿E230做的实验,是按照楼主的方法慢慢调节的,没有楼主说的情况,一切正常。楼主要么换E230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目前的项目就是用E230,所以就是拿E230做的实验,是按照楼主的方法慢慢调节的,没有楼主说的情况, ...

E230手头没有呢,330这个问题是在我批量的时候发现的,头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E230手头没有呢,330这个问题是在我批量的时候发现的,头大

这个问题的确是个隐患,要重视一下,否则,批量出货的话,后果难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E230手头没有呢,330这个问题是在我批量的时候发现的,头大

楼主您这个是频繁上电掉电引发的mcu芯片进入死区电压区域。

您可以将F330的固件库换成是最新版本的,然后通过编程选项字节,将选项字节中的VDDA_VISOR位失能。您在测试是否还有这情况。
我司是GD官方授权的代理商,有疑问可直接联系18166272203 进行交流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这个是频繁上电掉电引发的mcu芯片进入死区电压区域。

您可以将F330的固件库换成是最新版本的,然 ...

好的,我这边试试看,谢谢

网友C(2022-01-04):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D:
这个难道不是电源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