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技术支持,你好!请问HC32L系统与HC32F系列,哪个抗干扰能力强?

楼主(2021-03-21):
华大技术支持,你好!请问HC32L系统与HC32F系列,哪个抗干扰能力(EFT、ESD)强?

网友A(点评):
最近半年内计划量产的,应该先看看哪个型号能供上货?

楼主:
从器件手册上看,它们的EFT指标,ESD指标都一样的。它们之间没有差异嘛?

网友B:
看具体型号吧

楼主:
从具体型号的产品手册上,看不出区别

网友C:
这个区分不大吧。

网友D:
低功耗的强点吧。

网友E:
问问FAE吧。

网友F:
EFT、ESD不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器件手册上看,它们的EFT指标,ESD指标都一样的。它们之间没有差异嘛?

L和F区别。

楼主:
手册上看不出。您是从哪里看出区别?

网友G:
实际情况也是不一定的

网友H:
EFT、ESD数据都是厂家测得的

网友I:
没有大的区别

网友J:
选择低功耗吧

网友K:
这个应该一样的吧

网友L:
老牌的单片机还是很皮实的,放心使用吧。

网友K:
这个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