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电源的特点和配置要求

楼主(2021-03-21):
    所谓驱动,实际上就是指LED灯具的电源。从角度可分为4种:即“阻容型、恒压型、恒流型和恆流恒压型”。下面分别把这4种电源的特点和配置要求作一简单介绍:

    一、阻容降压型

    阻容降压的特点是结构简单、成本低。电路中的降压电容是整个电路的部件,容量一般在零点几至几个微法之间。其容抗可用公式:

    Xc=1/ωC求得。式中C是电容量、单位F,ω在50Hz的交流电路中是固定值≈314。电容上并联电阻的作用是放电,它既可防止在断电后对维修人员造成伤害,又可防止电容余电和再次通电时的电压形成叠加,对后面的电路形成冲击。取值一般在几百KΩ至1MΩ之间。浪湧抑制电阻一般在几Ω至几十Ω之间。

    阻容降压的主要缺陷是易受浪湧电压冲击,同时也存在“频闪”。特别是开关或拔插电源的瞬间,容易导致LED灯珠受伤。另外,由于阻容降压的输出端,直接和高压输入端相通,很容易给维修带来危险。在用它驱动低压LED灯珠时,还会因负载开路而导致滤波电容“放**”。比如灯珠工作电压50ⅴ,选用80ⅴ耐压的电容,一旦负载开路,电容上的电压会上升至300v以上造成击穿。

    因此阻容降压只用在低成本、小功率且负载电流变化不大的简易灯具、或高压LED灯带及灯串使用。

    二、恒压驱动

    恒压驱动的主要对象是景观照明和辅助照明用的灯条、灯带和护栏管等。恒压驱动主要有12ⅴ和24ⅴ两种规格。以12ⅴ负载为例,它的基本结构是每3颗灯珠串联加限流电阻为一组,一根灯条或灯带由若干个这样的小单元并联构成。因此可以根据现埸情况以单元连接处为节点,仼意截取总长度,非常方便。

    作为电源来说,由于输出电压是固定的,所以只要功率和布线充许,可根据現场情来决定一个电源带多少米灯(根)带。当然各厂家对于一个供电端口可带多少米都有明硧规定,只要把它做为上限不突破就可以了。

    可如果采用恒流供电,就会人为的把问题复杂化,因为电流、电压范围都要精硧匹配,拿掉或坏掉一米(根),都会对其它部分造成影响。而恒压电源对负载则很“宽容”。只要不超负荷,给电源加上1%或90%的负载,都不会影响负载正常工作。再有就是灯条灯带属于辅助照明,灯珠并没有工作在功率状态,所以恒压+限流电阻的驱动模式不会对灯珠寿命构成明显的影响。

    三、恒流电源

    恒流供电是LED照明灯具应用为广泛的一种驱动方式。因为LED属于非线性元件,很小的电压变化会使电流变化很大,况且用于照明的LED灯珠基本都工作在功率附近,所以加强散热并保持电流恆定是延长灯珠寿命的主要途径。

    恒流电源的输出电压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一个范围。这也是我们辨别恆流电源的主要依据。

    因为LED在溫度上升时内阻会变小,想要保持电流不变,就必须降低电压;反之冬季气温低,LED内阻增加,电流也会下降,要保持电流不变就要提高电压。这就要求恒流驱动的输出电压必须随LED内阻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而不能固定不变。

    在选择恒流驱动时,对电流和电压都要有所考虑。电流自不必细说,只要和光源相匹配就可以了。关于电压,一定要使光源的电压处于电源输出电压的范围以内。比如10串白光LED的电压一般在31ⅴ左右,配28~38v电压就可以了。但一定不要触及电压范围的上、下限,否则电源的保护功能会发生作用,使灯珠出现闪烁现象。

    四、恒流恒压电源

    首先说明一下,所谓“恒流恒压”电源,并不是既能保持恆流又能实現恆压电源。而是能根据负载变化自动切换恆流、恆压两种状态,也就是说恒流时不恒压、恒压时不恒流。

    这种电源通常不标注输出电压范围,而只标电压和电流两个参数,有时让人很难与恆压电源相区别。

    恒流恒压电源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设定了刚性电压上限的恒流电源。比如LED灯珠内阻增加时,为维持电流不变,输出电压会开始上升,如电流始终未达到规定值,普通恒流电源的输出电压会升至并启动保护功能,灯珠开始闪烁。而这种电源的不同点在于,当电压升至标称值就不会再增加了,而是自动转入恒压状态。

    因为电压升至标称值而电流仍不达标,说明灯珠出现异常,此时一味提高电压,不仅增加了不必要的功耗,也加速了灯珠的彻底损坏。而这种电源则会把电压固定在标称值上,既节省功耗又延长了灯珠寿命。

    在大量使用LED灯具照明的场合,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电源的“功率因数”。因为过低的功率因数会导致线损大幅度增加,形成火灾隐患。

    除以上几种外,还有用12或24v交流电直接供电的护栏管。这里的交流电已经不仅仅是当作电源了,而且还兼有为不断变化的光源提供同步信号的仼务。

楼主:
恒压驱动的主要对象是景观照明和辅助照明用的灯条、灯带和护栏管等。恒压驱动主要有12ⅴ和24ⅴ两种规格。以12ⅴ负载为例,它的基本结构是每3颗灯珠串联加限流电阻为一组,一根灯条或灯带由若干个这样的小单元并联构成。因此可以根据现埸情况以单元连接处为节点,仼意截取总长度,非常方便。

网友A:
最好加上电路图,这样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