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10 swd调试

楼主(2021-03-21):
在使用mm32f0010芯片,swd如何连接?复位脚如何处理?

网友A:
如果你手上没有秘MM32 LINK,那么时钟和数据那两个脚尽量空出来,配置成其它功能后J-LINK和ST-LINK连接就比较困难了,复位脚默认没有引出来

网友B:
与STM8S003对应,空NRS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