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某电容应用专著书籍对电容滤波使用理解谬误

楼主(2021-03-21):
看了网友截图某电容应用专著的开篇。一段文字出现多处理解谬误
理解谬误一:“当工作频率为fs(电容的自谐振频率)时,这个电容已经不再是个电容了,而是一个电阻了,如果在这个频率阶段让电容器实现充放电的功能,那很显然是白忙活了。
当工作频率超过fs时,这个电容就相当于一个电感了,没有任何电容的特性了,也就相当于它做不了电容的任何事情,这个特性是不是如晴天霹雳一样?”

上面一段话,我想用过电容的知道这段描述是不对的,就不多说。还晴天霹雳。
作者公众号上这一段描写更离谱了,告诉你这样设计滤波或旁路电路是白忙活的。感觉作者对电容的阻抗特性还没理解清楚

理解谬误二:“常用于电源滤波的铝电解电容至少都在1000uF以上”,
这个结论不知道作者从哪里吸收的,电源滤波铝电解电容是根据不同工作电流、不同应用场景算出来的。没有至少都在1000uF以上一说。
理解谬误三:把多个同个型号1uF电容并联起来,这样ESL并联后就会减小,从而提升了自谐振频率,扩宽了应用范围。作者还给了上面一个错误的图
这个算电子工程师基本工了,我没搞懂写电容专著会出现这种理解谬误。多个同型号1uF电容并联,简单模型的计算就是Cn=n*C,ESLn=1/n*ESL,ESRn=1/n*ESR。并联后Cn*ESLn依然=C*ESL ,意思自谐振频率不变,还是=。作者来了个,并联后提升了自谐振频率,扩宽了应用频率范围。实际并联后的阻抗图是类似以下情况。

寄生电感造成电抗增加,并联电容是为了使寄生电感并联后减小。

网友A:
这个问题好解决:直接仿真电路看结果就行了,想扯皮都难。

哪位可以仿真试试。

网友A:
经过仿真验证,楼主说的是对的,这个图的趋势也是对的:

多个电容并联,拐点频率不变,只是并联的电容越多,拐点频率处衰减的越多。

5个相同的电容并联:

1个电容(和上面的电容相同):

这个很容易理解,并联电容越多,等效ESR越小。

网友A:
我们这是免费给作者纠错的,谁知这个作者,对他粉丝说:有人组团攻击!!

然后千叮咛、万嘱咐,要粉丝不要来找论坛,美其名曰:保护21论坛。
实际上,他是担心粉丝看到真相,造成4年多辛苦积攒起来的粉丝,大量流失。

网友B:
第三个问题你自己理解有问题,作者的意思10个1uF和单个10uF电解电容相比,前者的自谐振频率高,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 简单的原因是由于结构的原因,单个1uF的电容的谐振频率高于单个10uF的电容,再按照你的说法,并联之后谐振频率基本不变,那么10个1uF并联比单个10uF的谐振频率高有什么问题?

哪来的“自谐振频率”?!

网友C:
仿真一下,立见真相!

网友A:
说明两点:
1,退耦或滤波,本质上要求阻抗低于某个临界值|Z|即可,根本不要规定必须是容性或感性的。
所以下图中高于fs频率处一段频率内,阻抗仍旧是足够低的,仍旧有作用!或者说,判断有无作用的临界频率点,并非是fs!而是临界值|Z|,如下图中红色横线所示。

2,多个同样的电容并联,从频率谐振点的角度看,意义不大,除非是所需电容过大(体积太大),所以用低值电容两个并联。

以前专门发帖说过两点:
(1),同样封装的电容,高频处几乎是重合的!如下图粉色和绿色曲线所示。

(2)即便是按照常规方法,取相差两个数量级的电容,例如10uF和0.1uF并联,高频处也只相差6个dB,如上图右上角所示。
单从实际效果看,还不如只用一个电容,把引脚缩短1倍,效果差不多,省了一个元件。

左边的容抗曲线,右边是感抗曲线,这是电容封装的寄生电感造成的,随着频率增加感抗也在增加。

网友A:
当然了,原书作者说用10个1uF电容,代替一个10uF的电容,我是从来没见过,有几十年工作经验的老司机,见过就晒个电路板给我们看看。

请注意:这样使用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增加谐振频率fs!!!!!

如果并联是纯粹是获得大电容,这样例子数不胜数,例如音响功放机中10几个大电容并联,逆变器中的2-3个电容并联,这样例子不用举。

你就被瞎解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原书作者说用10个1uF电容,代替一个10uF的电容,我是从来没见过,有几十年工作经验的老司机,见过 ...

用容值小的电容并联代替单个大容值电容,典型的在大功率谐振中很常见,可能涉及损耗问题、耐压问题、温度稳定性问题、容值问题、额定电流问题、当然也包括电容的频率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紧密相关。
比如需要一个10nF的谐振电容,MHz级别,就去选用atc或大连达利凯几十元上百元的一个的电容数个并联起来,而不会去选用看上去一个就行的什么薄膜电容。如果是kHz级别的大功率谐振电容,几十元一个的薄膜电容单个或多个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原书作者说用10个1uF电容,代替一个10uF的电容,我是从来没见过,有几十年工作经验的老司机,见过 ...

音响功放里面并巨量电容是为了低频去耦,怎么去耦好难理解呀,看了半年了还没理解透,我是初学者

网友A:
不想打嘴跑**,只看照片。龙姓作者扯淡能力太强了,100字就能说清楚的问题,能扯1万字,没有时间看你们长篇大论。

网友A:
最要命的看了半天,都不知在说什么。例如并联电容扯什么耐压,真心是看不懂。

网友E:
同意看|Z|,不能教条主义。本质不就是欧姆定律么,是不是,把欧姆定律讲清楚的要求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