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原理分类和选型

楼主(2021-03-21):
关键词: 加热器 电流加热系统 断线报警 过流报警 异常加热报警
加热器断线报警器是一种跟踪温控系统加热状态,自动监控加热器电流,判断加热器是否断线,并且输出开关量信号的装置。加热器断线检测就是判断加热状态时加热器的电流是否小于设定值,如果小于则判断为断线。

加热器:本文指电加热器,包括电热板、电热棒、电热丝、加热丝、电热膜、微波加热器、PTC、微波加热、中频炉等使用电力供应产生热量的装置。电加热器分 DC 加热 AC (50HZ以外的波形和频率)。

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并非自身有蜂鸣器声音产生,而是输出报警触点,提供给客户自行配置使用。
报警触点为继电器无源触点,只有接通和断开功能,不输出任何电流电压。

下图是一个由温控表、单相固态继电器、加热器、LC32组成的加热系统。温控表根据反馈温度计算 PID 输出信号控制固态继电器通断,从而控制加热器加热。温度到达温控表设定值,则温控表处于保温状态。LC32用于监控断线。

温控表输出加热信号,SSR 触点接通,加热器得电开始加热。此加热信号同时供给 LC32,LC32 启动电流检测。
如果LC32 过孔电流小于设定值时,LC32 报警触点接通,蜂鸣器得电报警。温控表停止加热,则 LC32 也停止检测
LC32 是经济型 SSR 单相断线检测器,只具备断线检测功能。LC32 具备自动跟踪功能,温控表不加热则不检测。

加热器断线报警器能确保加热系统中任意一个加热器断线,立即报警。不论是单相还是三相,不论是单个加热器还是多个加热器。

加热器断线报警器的报警功能

专业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包含断线、过流和异常加热三个报警功能,其中断线报警是基本必备功能。

1 断线报警:加热器损坏断开不能加热的状态。多个并联加热器则任意一个加热器断线就判断为断线。
2 过流报警:加热器工作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的状态。
3 异常加热报警:当接触器触点粘连或者固态继电器直通,加热器不受温控表控制而处于持续加热的状态。

加热系统构成
一个完整的加热系统包括温控(温控表 温控模块 PLC DDS DCS等)、开关器件(接触器、固态继电器等)、加热器 三部分组成。

温控:检测温度,通过 PID 和设定值做比较,然后输出加热信号,控制加热的装置。分为温控表、温控模块、PLC等温控表和温控模块基本原理相同。
开关器件:控制加热器的电源通断或者加热器功率。包括以下4种。
1 接触器:温控表控制接触器通断,接触器控制加热器电源。有电磁噪声、机械寿命短、体积大、价格低,只有通断,全功率和0功率2种状态。
2 固态继电器:也叫SSR,PWM控制,温控表输出加热信号给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器电源。寿命长(无过流短路情下)、体积小、无电磁噪音、价格低,只有通断,加热功率不可调,全功率和0功率2种状态。
3 电力调整器:也就SCR或者电力调功器。温控表输出信号给可控硅,控制导通角度,从而控制加热器功率。功率可调,无电流冲击,有电磁干扰,成本高维护麻烦,温控效果好,寿命长,价格高。
4 周波控制器:SHR,温控表输出信号给可控硅,控制导通周波数量,从而控制加热功率。无电磁干扰,温控效果较好,成本较高,寿命长。

固态继电器SSR,电力调整器SCR和周波SHR都是使用可控硅,区别是驱动信号不同。

SSR控制导通的时间,从而控制加热功率。
SCRR: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度
SHR:控制可控硅的导通周波个数
加热器接线: 加热系统分为很多接线方式,不同的接线方式需要不同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配合使用。
选型准备
需要确定一下信息

1 温控装置:温控表、温控模块、PLC(含MCUDCSDDSPAC等)
2 开关控制器件:接触器、固态继电器(SSR)、电力调整器(电力调功器、SCR)、周波控制器SHR.
3 加热器接线:三相星型、三相角型、三相V型、单相。每个接法的加热管数量,单个加热管额定电流,相线电流。电线外   径。如果采用数显产品则三相或者V型多个加热管非平衡负载也能检测加热器断线。
4 报警信号输出对象:蜂鸣器(电压数据)、PLCIO(含MCUDCSDDS等控制器)、DC继电器AC继电器、LED灯等。需要   每个加热器独立输出报警信号还是一个总报警信号或者是控制其它设备。需要485通讯也需要确定。

5 报警器安装方式:默认35mmDIN导轨安装,部分型号可选导轨和面板安装。注意安装尺寸所占空间。
6 报警器的工作电源:不同型号电压不同,USULUT可选38022024V,默认220电源,其它需要注明。
7 配套CT(互感器)尺寸要能保证电线穿过。互感器默认圆形,另可选立式8mm12mm和开合式(10mm16mm 24mm35mm45mm)互感器不需要选过大的电流,超限不会损坏,只是电流误差大。

楼主:
单相SSR控制的单个或者多个并联加热器断线监控,US17属于专业型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可监控断线、过流和异常加热。所有参数均可设置,快速响应,自动跟踪,不加热不会误报警。工作电源380 220(默认)24V可选,面板安装和导轨安装可选。电流等级从20A 到500A 。

楼主:
UL3: 三相固态继电器SSR控制的三个或者多个加热器断线检测,星型和三角型同样有效。自动跟踪,任意一个加热器断线立即报警。
适用系统:接触器控制的三相加热系统
电流等级; 0-20A  50A  100A  200A 300A 500A
检测方式:电磁感应  外置互感器
显示方式:4位LED数码管
操作方式:3个按键
报警方式: 继电器无源触点
触点容量:AC220V  2A
安装方式:35mm DIN导轨
工作电源: AC380  220  DC24V 默认220

楼主:
UL4F: 数字4路独立温控表系统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可监控4个温控表控制的4个SSR或者4个接触器控制的单相加热器断线、过流异常加热报警。可显示电流报警参数可调,灵敏度可调。独立输出报警。自动跟踪加热系统,不加热时不报警。
UT4A: 非数字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可监控4个温控表控制的4个SSR或者4个接触器控制的单相加热器断线。不能显示电流,不能设置参数,不能过流和异常加热报警。独立4个报警输出,自动跟踪,不加热不报警。

楼主(2022-03-07):
直流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US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