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 32位车规MCU-SPC582B系列芯片及应用介绍

楼主(2021-03-22):
ST 32位车规MCU-SPC582B系列芯片及应用介绍

楼主:
ST SPC582BX系列是通用的车规MCU,旨在解决新一代电子设备在汽车车身的应用。相较于SPC560BX系列, SPC582Bx引入了新功能来满足未来需求,例如ASIL-B分类,大量的ISO CAN-FD通道,并提供了显著的功率和性能改进。主频高达80MHz,Flash和RAM有更多的选择,封装小至QFN48,多达7个CAN-FD接口,6 个LIN,4个SPI。

     SPC582BX系列分为三种低功耗模式:Halt(26mA),Stop(6.5mA)和Standby(40uA)。Autosar启动时间<100ms,Standby 电流大约 40uA。

     SPC582B提供了一系列的功能,以支持需要满足ISO 26262汽车安全完整性等级ASIL B定义的功能安全要求的应用。

楼主:
数据路径上的端到端保护(纠错码(ECC),单错误校正,双错误检测(SECDED)) •时钟监视器单元(CMU)(如果监控时钟离开装置的规定范围,则向催化裂化装置发送信号。)
电源监控(LVD、HVD、UVD、MVD)
FFCCU和故障监测(外部错误指示,故障处理,来自其他模块的故障输入,FCCU监督(FOSU))
操作干扰保护(MPU、PBRIDGEs、寄存器保护)
I/O外围设备(冗余I/O外围实例)
通信控制器(禁用通信控制器)
软件看门狗(初始超时时重置或中断的可编程选择)
模数转换器(带可编程阈值的模拟看门狗)

楼主:
SPC582B P/N说明:

楼主:
SPC582BX典型的应用包含:简单的车身控制(BCM),Gateway,前后尾灯控制(Front/rear lighting), T-Box等,列举2个简单的方块图:
BCM方块图:

楼主:
T-Box方块图:

楼主:
ST官网有提供一些开发板,可以进行简单的评估,测试和调试。如AEK-MCU-C1MLIT1属于发现板系列,它采用SPC582B60E1 CPU,集成了UDE-PLS接口,可以进行下载调试,免费使用用ST的SPC5-STUDIO工具进行编译调试。

参考链接:

SPC582B系列mcu链接:

https://www.st.com/en/automotive-microcontrollers/spc58-2b-line-mcus.html#overview

SPC58 Demo AEK-MCU-C1MLIT1链接: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valuation-tools/product-evaluation-tools/automotive-ic-eval-boards/aek-mcu-c1mlit1.html

网友A:
器件很好,功能强大,但是就有一个问题 有货吗?

网友B:
st的车规芯片多吗

网友C:
32位是数据位还是地址位呢

网友D:
错误校正是通过硬件来实现的吗

网友E:
可编程阈值的模拟看门狗 都有多少个阈值可以选啊

网友F:
安全上很有保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