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D类汽车音讯放大器开发板AEK-AUD-D903V1ST 介绍

楼主(2021-03-22):
具有高级诊断功能的D类汽车音讯放大器开发板AEK-AUD-D903V1ST 介绍

楼主:
该评估板面向FDA903D 1 x 45 W汽车用D类数位输入功率放大器(具有负载电流监测功能和较宽的电压运行范围),与适合的汽车级微控制器组合时非常适合典型的汽车音响、资讯娱乐和远程资讯处理应用。
该放大器还可以与SPC582B Chorus汽车级微控制器组合,提供电动汽车声音警告(或车辆声音报警系统,AVAS)解决方案。
FDA903D放大器采用PowerSSO-36 slug-down封装,具有可配置的功率限制功能、高速I²C和传统模式介面、以及一个内部有限状态机。
器件的初始状态是待机状态,在I2C介面被正确启用之前不能退出该状态:这意味着提供正确的电源电压、I2S时钟、I2S数据和一个有效的使能引脚组合(以便确定I2C器件地址) 。
新车辆需要该系统来提醒行人注意电动车辆的存在,因为电动汽车发出的噪音非常小。警告声音可以是驾驶员触发的声音(像喇叭声)或自动模仿引擎运行声音。根据政府规定,从2021年起,如果汽车以20公里/小时(12英里/小时)或更慢的速度行驶,车辆的连续噪音等级必须达到最低56 dBA(2米以内),最高为75 dBA 。
每个使能引脚组合代表一个地址。可以在同一个应用中通过一根I2C汇流排使用最多8个器件。内部I2C寄存器预设为“默认条件”,等待I2C的下一条指令。待机状态下的返回(即,所有使能引脚为0)将导致放大器复位。根据有限状态机中的定义,如果PLL未锁定、I2S缺失或不正确、为了系统复位而移除Vcc,将发生相同的事件。FDA903D仅在I2C从模式下工作。
AEK-AUD-D903V1与AEK-MCU-C1MLIT1(托管SPC582B Chorus汽车级微控制器)的组合为入门级AVAS系统提供了可行的低成本解决方案。

楼主:
四:规格说明
    配FDA903D汽车级D类音讯放大器
    单声道,最高45 W
    通过I²S介面支持音讯流
    可通过专用的I²C汇流排进行配置
    专用的DC诊断中断引脚检测讯号故障
    专用硬体MUTE引脚
    运行时负载开路检测
    对Vcc / GND短路诊断
    热保护
    AutoDevKit计画的组成部分
    通过RoHS认证

楼主:
图片如图所示

网友A:
D类汽车音讯放大器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高级诊断功能高级体现在哪里了

网友C:
电路板极为规矩

网友D:
功率数值非常不错

网友E:
保护机制非常完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