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转到华大的芯片,涉及选型,以及有几个简单问题咨询下

楼主(2021-03-22):
目前需求,小封装、一些gpio、三路adc、低功耗运行(不是太严格,电池相对不是太小)
计划使用 HC32L110C6UA QFN20脚的,是否合适。

另有几个问题:
1,仿真器兼容stlink不,也是使用swc swd两个脚即可?
2,可以实现通过串口iap吧
3,低功耗模式唤醒,使用任意的外部中断脚即可?

感谢回复,因为时间比较紧,赶不上一点点看资料了

这个我家有货的 可以私信我

楼主:
另外想请教下,是否可以通过串口烧录程序?

网友A:
鉴于你时间任务紧,没有时间看手册,我简单点回复。
1.是
2.可以
3.是

好的,感谢回复, 这两天需要把硬件先做好,后面再慢慢评估相关资源吧。。。

网友B:
你转过来就明白了,等你订货时还是没货~!

@thinkabout4451 :真得不得在真,现在我们定芯片都是50K起,转过来后直接告诉我一个都没有。。。血吐了一地!
擦。。。认真的?

网友C:
鉴于你时间比较紧,赶不上一点点看资料,我建议换一个,因为没有货

网友D:
貌似兼容仿真器

网友E:
不同低功耗模式唤醒方式不同

网友F:
串口iap基本都是可以实现

网友G:
现在货源如此紧张了吗

网友H:
仿真器还是用原厂的吧

网友I:
怎么回事呢?不懂,不了解,没看明白。

网友J:
建议: 不要转了,没货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你转过来就明白了,等你订货时还是没货~!

F005C6PA我有3k没开封的无丝印版本,需要可以联系我

联系方式发下 我需要

网友C:
能买到货再说

网友L:
应该是兼容仿真器了。不错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F005C6PA我有3k没开封的无丝印版本,需要可以联系我

货出了吗,能不能加下QQ2309476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