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 mcu和外接端子 共享读取机械式“检测开关”的思路。

楼主:
如图所示,某机械设备使用的是类似只有 “断开或接通” 的检测开关。原本这类检测开关是给客户自定检测状态用的
(也就是客户可能是接个led灯作为状态显示,也有可能是客户自己接mcu再接上位机显示状态用,也有可能是客户自己作为设备的控制开关使用。也就是不太能确定客户的使用方案)

现在我们想在自己内部电路也能读取这个检测开关的状态。
问题是我们内部mcu使用的是3.3v电压,同时也没法确认客户外接用的是什么方案............

我们有设想过使用npn来达到读取的目的。但好像这样并不行,如果基极电压超过3.3v的话,还是会烧mcu吧?
而且比较要命的是,这个检测开关并没有接入位置要求(不像图中左边输入,右边公共端。也有可能客户反接,右边输入,左边公共端......这样有可能mcu就误判状态了......)
所以感觉这样的思路并不可行......
因此想请教一下大家,像这样共享读取检测开关的,有什么方案可以解决呢?

楼主(2021-03-22):
放两个这样的检测开关不太可能,因为产品的内部空间根本上放上一个也非常勉强了,更不太可能放上2个以上的检测开关了..........

网友A(点评):
100K太小,可以换成470K

楼主:
先谢谢回答。
如果客户不小心接反了,这个电路是不是就失效了?(感觉不会烧了mcu,因为有GND在右方,但感觉如果接反了,在接通检测开关情况下,其3.3v和客户的输入电压也应该是会被引流走了......)

网友B:
1、加光耦隔离,不怕烧MCU;
2、加个镇流桥(或者用4个二极管搭),随便客户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回答。
如果客户不小心接反了,这个电路是不是就失效了?(感觉不会烧了mcu,因为有GND在右方,但 ...
100K换成470K
接反了电流会通过10K和两个二极管,不会烧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加光耦隔离,不怕烧MCU;
2、加个镇流桥(或者用4个二极管搭),随便客户怎么接。 ...

明白了,谢谢。这个方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这个方案好。

不考虑下客户什么都不接的情况吗,我那个是通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下客户什么都不接的情况吗,我那个是通吃的

呃.....是的,假如客户什么都不接的话,那个方案也是不可行的.......
现在想来你的方案更通吃一些。
现在就差解决客户反接的问题了,我认为加多个二极管在公共端,这样至少可以在客户反接时不起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是的,假如客户什么都不接的话,那个方案也是不可行的.......
现在想来你的方案更通吃一些。
现在 ...

我那样已经兼容了正反接的问题了,但是要求客户设备和你的是完全独立的,唯一有连接的就是这个开关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样已经兼容了正反接的问题了,但是要求客户设备和你的是完全独立的,唯一有连接的就是这个开关两端 ...

按你的图,反接不行吧?至少要加二极管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你的图,反接不行吧?至少要加二极管才行?

确实不完美,还需改进。
不过你不能把这两个二极管加在客户端,再想想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搞,因为就算我们这边成功了,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客户那边的检测

网友C:
                     看来你是写代码写多了,那有那么复杂哦。。其实简单的才是实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加光耦隔离,不怕烧MCU;
2、加个镇流桥(或者用4个二极管搭),随便客户怎么接。 ...

这应该是是最好的方案,最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加光耦隔离,不怕烧MCU;
2、加个镇流桥(或者用4个二极管搭),随便客户怎么接。 ...

来个简单模型:

网友E:
用双向的光藕,就可以兼容客户正反接,也不怕烧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