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极管、二极管、运放各组成的恒流源电路

楼主:
三极管、二极管、运放各组成的恒流源电路---------哪个坛友详细说下恒流的原理?三极管的那个恒流是不是利用Vbe压降一定,然后电阻一定,电流就恒定?

网友A(点评):
除了第一张图与运放图以外,都不是恒流,第一,要有基准源,第二要有负反馈,(电流反馈),第三,最好要有深度负反馈。这样才能达到恒流。

楼主(点评):
郑总 那请问如何更改能达到目的呢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你的设计目标是什么?架构,高位还是落地(共地),电流范围,精度。温飘。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第一张就是你问的,其实这一个原理有电流串联负反馈机制,可在一定范围内保持恒流特性,但是做到深度负反馈有点难。因为误差放大不够大。导致精度,温飘严重。

网友B(2021-03-22):
前两个电路参考射极跟随器。
后两个电路可以这样粗略分析:三极管Vbe达到0.7V时CE导通,小于0.7V时CE关断。

网友C:
最近刚好也在研究恒流源,我补充几点。
楼主的图都可以通过百度图片搜索得到,但是网上的资料很多是似是而非的,获得这些电路以后还需要自己进行分析,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搞懂搞透,就彻底掌握了相关的知识,成为自己的知识积累。

如楼上几位所说,除第一张和最后一张图外,其它的都不是恒流源,如果一定要把这些电路往恒流源归类,那中间的几张图就是精度很低的恒流源,不说温度的影响,单单供电电压的变化就直接影响输出的电流值。

网上和书上介绍的分立元件搭建的恒流源大都是三端式的,一个公共端,一个设定端和一个输出端,楼主展示的全部是三端恒流源。简易型的三端恒流源(如楼主的第一张图,没有使用负反馈)有一个缺点,就是设定端电压的变化会引起恒流值的变化,因为稳压管的内阻不是零。

有时候,从性能要求,成本以及特殊的使用场合等综合因素考虑,可能无法使用复杂的带运放或电压基准的恒流电路,甚至都无法使用三端式的恒流源,举例来说,最近我从淘宝买了一个电灯遥控器,本来觉得这是非常简单的东西,后来发现这个遥控器是与灯负载串接在一起的,用了一种特别的技术,叫单火线取电技术,出于好奇,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还搜了相关的专利技术,发现单火线技术还不是特别简单。经过几天的学习,结合现有的技术方案,我觉得采用恒流源取电比较好,但是这个恒流源有特别的要求:
1. 从交流220V取电,桥式整流后的最高电压约300V;
2. 电流很小,只能在30-50uA;
3. 工作电压范围大,从20V - 300V;
4. 整个电路包括恒流电路,只能消耗30-50uA的能量,否则LED类的灯就可能被点亮了;
显然上面的电路都用不了。

下面介绍一下我的恒流电路,这个电路是二端式的,与负载串接起来使用,也是参考网上的,仿真结果比较理想,实际电路有待验证。

这个电路,类似于可控硅的工作原理,理论上在二个三极管的基极之间需要加启动电阻的,但是因为电流值太小了,哪怕加个20M的电阻,在300V下都有15uA电流,三极管一放大就大大超过恒流值了,并且一旦加了启动电阻,恒流就无法实现了,只有这个启动电流对恒流值来说可以忽略的时候才可以,所以没办法加。附件是LTspice的仿真文件。

以上电路在20V - 300V电压范围内,在R3上通过的电流约30uA,实际电路中三极管的型号需改成耐压400V左右的。

二端式 双 BJT 恒流源.rar

602 Byt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个电路参考射极跟随器。
后两个电路可以这样粗略分析:三极管Vbe达到0.7V时CE导通,小于0.7V时CE关断。 ...

我问的不是导通关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问的不是导通关断

我说的是原理

网友D:
厂家高价回收驱动IC,有货的老板报报!!  电话微信同步:13509661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