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31C6T6 N和Q哪个是最新版本啊?

楼主(2021-03-22):
    官方能不能出一个文档,描述下Q版怎么移植到N版? 两个版本直接能不能让代码做到通用? 不然一不小芯采购买错版本,SMT后才发现就很麻烦了。

Q版是新版本

网友A:
N板不行,用Q板测试好,准备上线,买的N板,考虑第一次用,手工贴试了一片,电流好大。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板不行,用Q板测试好,准备上线,买的N板,考虑第一次用,手工贴试了一片,电流好大。退货了 ...

  真的假的啊,这也太坑了吧?

网友B:
不会是买到翻新的假芯片了吧

网友C:
灵动的Q版、N版是什么?2者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有楼上哥们说的电流大的问题?!
现在打算测试灵动的MCU。。。。。

网友D:
引用 网友A:
N板不行,用Q板测试好,准备上线,买的N板,考虑第一次用,手工贴试了一片,电流好大。退货了 ...

不会吧,我也准备换MCU了,电流多少?一片不具备代表性

网友D:
建议贴个5片,假如问题都是一样的,十有**是电路设计问题或者技术手册理解不透

网友E:
真的假的 这个问题还蛮大的 电流有多大

网友F:
换个pack基本能做到大部分通用吧

网友A:
翻新的?想多了,代理商说N板只能丢马桶里,Q是新版本,现在不爽的是交期,2月交了定金,说是3月中旬有,3月中旬说月底有,今天催了下,说遥遥无期,说是把定金退你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翻新的?想多了,代理商说N板只能丢马桶里,Q是新版本,现在不爽的是交期,2月交了定金,说是3 ...

Q版全新现货原包未开新到,我们做MM的方案开发的,合作:13113638039

网友H:
主要好用,哪个版本无所谓吧。

网友I:
没有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究竟咋回事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主要好用,哪个版本无所谓吧。

Q是新版本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没有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究竟咋回事呢?

这颗料分N版本和Q版本,时钟不同,新版本是Q版本,有现货,需要联络,专做灵动微的  13113638039

网友J(2021-05-23):
这个版本问题 我也是蒙

网友K:
旧版本的最好扔掉,注意测试的时候千万不要选择不稳定的版本,不然就会坑自己。

网友L(2021-06-24):
没搞懂这个版本··

网友M:
迷之MNPQ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