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手机不配充电器,你选择哪一项?

楼主(2021-03-22):
1616385863(1).png 苹果因卖手机不配充电器被巴西处罚上热搜榜首,苹果官方理由是为了环保。其实说实在的,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所拥有的各类手机充电器、充电线、旧手机应该都不少,有时候买手机的时候,如果给用户一个选择:标准配置充电器、不配置充电器价格不一样,我相信还是有许多自己已经有多个充电器的用户会选择不配置充电器。你会选择什么呢?
单选投票, 共有 14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35.71% (5)
50.00% (7)
7.14% (1)
7.14% (1)

标配标配。。。多余的都是浮云

楼主:
从环保的角度来说,给用户一个选择、适当的价格差异引导才是真正的为了环保,而且可以给卖手机变相产生广告效应、是个不错的噱头,加上苹果本身的品牌,本可以引导消费占领制高点。
可惜苹果采用霸道的唯我独尊的霸王条款模式,被罚款反而成为负面效应。

网友A:
充电器这个东西吧  还是原配的好 实在不行就淘宝吧

网友B:
点完了才发现,才三人投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完了才发现,才三人投票

刚刚才开始发的投票帖子,当然是人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这个东西吧  还是原配的好 实在不行就淘宝吧

是原配的充电器好,如果本身已经有了几个同一品牌的充电器,太多也是浪费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原配的充电器好,如果本身已经有了几个同一品牌的充电器,太多也是浪费不是? ...

啊 弄那么多手机干嘛啊  一个就行了

网友C:
原配的充电器好?这是忽悠科盲的!

网友C:
不配充电器好!有利于节约,有利于低碳。

网友D:
苹果失算了

从环保的角度来说,给用户一个选择、适当的价格差异引导才是真正的为了环保,而且可以给卖手机变相产生广告效应、是个不错的噱头,加上苹果本身的品牌,本可以引导消费占领制高点。 可惜苹果采用霸道的唯我独尊的霸王条款模式,被罚款反而成为负面效应

网友E:
我觉得问题在于,苹果的数据线与其他非苹果系电子产品是不互通的,这点就很无语,每次出差都要多备一根type-c的线供给充电宝。要是真的想环保,为何不统一接口标准呢?这能省下多少数据线啊

最早的手机充电接口几乎没有两家一样的,甚至同一品牌的不同型号手机的充电接口都不一样,后来国家出台相关标准才基本统一了,苹果为了独树一帜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推出自己的接口标准。 不配充电器的环保噱头又不减少充电器的钱。自己砸自己的嘴被罚款是必须的。

网友F:
接口没转型,但旧充电器的充电速度,跟新机型的一样吗,还是配套为妥!

网友G:
很久没有用过了

网友H:
不配充电器,现在还给你讨论讨论的机会。现在你家是有好几个充电器,但总有坏的时候。一旦成了惯例,你将来买手机的时候就得另买一个充电器。关键是,另买的话,肯定比随机附带要贵(前提是不配充电器的手机能稍微便宜一些。),起码给你多了一层包装的成本,可能还有额外的物流成本。(真较真的话,包装、物流不都有额外的污染物和碳排放吗?)这还不算你买到假货、翻新货的概率(随机附送的总不好打脸吧?)。

@hugewinner :那是因为现在买手机都配。以后不配了,库存总有消耗完的时候。
我看身边人多数是充电器一大堆没坏或很少坏,手机换的勤。这种选择,见仁见智了,哈哈

网友I:
快1个月了才14个人参与投票的,是不是说明这个投票话题就是个机类?

网友C(2021-04-21):
赞同不配适配器(且价格有所下降)的选项!家中适配器都成灾了,浪费啊,有悖低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