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请教AT32F413C8T7 芯片pin35和pin36管脚兼容问题!

楼主(2021-03-22):
对照STM32f103C8T6 和AT32F413C8T7 发现pin35和pin36管脚跟ST的不一致, ST的是VDD和VSS,  雅特力的是PF6和PF7。 在不变PCB板子下,长期使用对芯片有啥影响和损坏吗?

网友A:
保持PF6/7为浮空输入模式,不要配置成输出模式即可。Note:MCU默认就是浮空输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持PF6/7为浮空输入模式,不要配置成输出模式即可。Note:MCU默认就是浮空宿儒模式。 ...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这两个IO不如做成NC管脚,虽然多了两个IO,但是客户为了保持兼容性设计,一般也不会用这两个管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IO不如做成NC管脚,虽然多了两个IO,但是客户为了保持兼容性设计,一般也不会用这两个管脚。 ...

厂家又不是为了兼容ST而存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厂家又不是为了兼容ST而存在。

呵呵,有本事管脚都别兼容ST,看看死得快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