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TM8s单片机看门狗超时是怎么事?

楼主(2021-03-22):
stm8s中有看门狗超时?这是什么意思呀!看门狗怎么会超时呢。求指导!

网友A(2022-12-17):
程序执行时间太长了吧,看里面是不有很费时的循环

网友B:
你看你分频是多少啊?

网友C:
可以看看STM32的,其实都差不多,STM32的讲解比较多,可以跟着去研究研究

网友D:
话说,看门狗不就是先配置,多久溢出么,在溢出前清除变量就好了

网友E:
我记得是有公式计算的,就根据频率分频实现的

网友F:
你可以把代码贴出来,给你讲讲也是OK的

网友G:
大概都是一样的套路吧,都是配置溢出的时间

网友H:
一般MCU都是带有看门狗功能的

网友I:
超时怎么计算啊,就是想知道什么时候超时呗,是么

网友J:
你是想要计算代码的运行时间,在哪里加看门狗清除标记比较合适是么

网友K:
我觉得超时很正常啊,因为它算是累加型的计数器

网友L(2023-02-19):
如进入死循环、或编程造成扫描时间过长,会造成看门狗超时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