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5V的外设怎么识别STM32的高电平?

楼主(2021-03-22):
STM32的高电平是3.3V左右,5V的外设(像舵机、红外传感器等)怎么去识别STM32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A:
看外设对电平的需求,一般是可以识别的,如果不行就要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一般是不是需要三极管什么的

网友D:
三极管、MOSFET、光耦、缓冲器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