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s中这个FLASH_ReadOptionByte的库函数怎么写出来的?

楼主(2021-03-22):
* 函数名:FLASH_ReadOptionByte
* 描述  :读取的选项字
* 输入  :无
*
* 输出  :无
* 返回  :选项字的值
* 调用  :内部调用 设置Beep的选项字函数调用
*************************************************************************/
static uint16_t FLASH_ReadOptionByte(uint16_t Address)
{
    uint8_t value_optbyte, value_optbyte_complement = 0;
    uint16_t res_value = 0;
    value_optbyte = *((NEAR uint8_t*)Address); /* Read option byte *
    value_optbyte_complement = *(((NEAR uint8_t*)Address) + 1); /* Read option byte complement */

        if (value_optbyte == (uint8_t)(~value_optbyte_complement))
        {
            res_value = (uint16_t)((uint16_t)value_optbyte << 8);
            res_value = res_value | (uint16_t)value_optbyte_complement;
        }
        else
        {
            res_value = FLASH_OPTIONBYTE_ERROR ((uint16_t)0x5555)
        }
    return(res_value);
}

网友A(2022-12-27):
怎么写出来的?就C语言写出来的呗

网友B:
这是原厂提供的demo吧,是不?

网友C:
就正常使用就行了,按照协议写出来的呗

网友D:
你可以看看flash的数据手册嘛,看看它的协议要求呗

网友E:
我觉得这个不复杂,挺简单的,就是按照手册要求写呗

网友F:
你用的那个flash啊?

网友G:
一般情况都是按照说明书写出来的,而且这种都是原厂工程师提供的

网友H:
正常写呗,还能咋写出来哦

网友I:
就按照逻辑写的,一般这种都会封装成一个库的形式

网友J:
这就简单的函数编写与应用嘛,有啥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