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S的beep的问题?

楼主(2021-03-22):
A = (uint16_t)(lsifreqkhz >> 3U)    /* Division by 8, keep integer part only *
请问这行语句的意思是什么?这个3U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2022-12-17):
3U代表的是无符号数三

网友A:
同样的后面加f代表浮点型,l代表long

网友B:
3U就是一个常量,这个随便的

网友C:
这是右移的意思?

网友D:
这是国外习惯这么写吧,我就不习惯写数字加个U

网友E:
就是给A赋值,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F:
3U我也不知道是干啥的,好多底层程序之中都能看的到

网友G:
这不就是给A赋值么。从lsifreqkhz转换一下

网友H:
好像就是3的意思,跟U没啥关系

网友I:
U好像是代表无符号整型数据

网友J:
他这个表达还挺有意思啊,刚刚搜了一下,1u表示 unsigned int 型的1. 即无符号型的整数1

网友K:
当成3就行了,U是字符类型

网友L(2023-02-19):
uint16_t从这个定义看 应该是unsigned int (lsifreqkhz >> 3U) 这个是把 lsifreqkhz 右移 3U 位 具体的要看定义 A取 lsifreqkhz 中的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