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求指导:用MPU6050来获取头部动作数据是否合适?

楼主(2021-03-22):
RT,最近要做一个头戴式设备,,其中要获取使用者的头部动作数据,用MPU6050来获取是否合适?在可穿戴领域是否有更适合的传感器?求大神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长见识了,增加知识了!

网友B:
使用MPU6050的,可以简单地读出xyz的加速度、角速度、四元数和三个欧拉角~连四轴的姿态分析都可以肯定可以做头部动作啦~

网友C:
足够用了,角度、加速度都可以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