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1110串口查询发送卡死在标识符!

楼主(2021-03-22):
L1110串口查询发送卡死在读取发送完成标识符那位置!注释掉就运行正常,啥问题?标识符不是这么读取的?

网友A(点评):
while(FALSE == Uart_GetStatus(u8Idx,UartTxEmpty)) {}

网友:
Uart_SendData()函数已经完成查询与清除发送完成标识,所以无需再次读取,也无法读取

网友B:
你用的库函数,当时库里的中断回调函数,有清中断标志的语句,但是放置的地方不太妥,需要修改一下uart.c

楼主:
干脆这一句 我改成寄存器操作算了。。

网友C:
        while(!(M0P_LPUART->ISR&0x8));//TE
        M0P_LPUART->SBUF=dat;
        while(!(M0P_LPUART->ISR&0x2));//TI
        M0P_LPUART->ICR=0;

//我自己实际用的,特别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