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再请教几个硬件问题

楼主:
型号:HC32L110C6UA-SFN20TR
1,mcu在1.8V供电时,adc还是可以使用,内部基准,且检测电压不可超1.8v
2,adc的输入阻抗大概啥范围,怕大电阻分压精度不够(500k电阻分压)(检测电池电压,在考虑用mos控制还是大电阻分压)
3,手册上没看到boot脚,是否影响swd调试、uart的iap?
4,i2c的开漏脚是哪一组(实际我不用i2c,确认下使用gpio时,是否有脚不能pp输出需要外加上拉)
5,adc检测电压只需要接到AIN脚上即可吧(lvdin是低电压检测,vcin是电压比较,描述正确)?
6,reset脚空置不处理可以吧(除了连在swd烧录口上)

感谢华大的技术帮看下,附上手册里的封装,及我当前的电路

楼主(2021-03-22):
补充一条,AVREF脚在使用内部基准时,空置即可是吧
另外在1.8V供电时,IO的容忍电压还是3.3或5v这样子?
感谢帮确认下如上的描述正确

网友A:
您好,我是华大MCU一级代理,您可以添加我qq940921381,我们有技术支持工程师帮您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