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构成的恒流源电路中的电阻电容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3-22):
防止振荡
可以试

网友B:
可能是这款运放是增益带宽积特别大,所以必须加这个补偿电容,具体数值直接调试即可,输入方波,观察输出过冲量,应该很快就能确定电容的大小。

电阻R2是配合C1,增加一个设计自由度,因为一味加大C1响应速度受影响,可以调整R2.

理论预测个大概方向,配合一台示波器调试确定具体数值。

网友C(点评):
没有R2,相位补偿作用有限。没有R2,起控频率为,1/C1R1,如果R2,1/C1R2.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是的,相当于隔离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这款运放是增益带宽积特别大,所以必须加这个补偿电容,具体数值直接调试即可,输入方波,观察输出过 ...

好的,谢谢教授,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