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030_KEY详细配置说明

楼主(2021-03-22):
STM32F030_KEY详细配置说明

本文详细说明STM32f030_KEY的配置,GPIO相关寄存器的配置和功能的说明在上一节STM32F030_LED的文档已经说明。

1、概述

-STM32f030r8开发板有四个按键:按键1、按键2、复位键、唤醒键

-STM32f030r8的按键1由PF6复用,按键2由PF7复用

-按键按下相应管教产生低电平

2、准备工作

建议准备F0的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方便查阅相关知识,没有的请到ST官网或到我的CSDN下载。

没看过我之前的LED文档中的GPIO寄存器详细介绍的建议先看完,再来看该文档。

3、寄存器说明

按键寄存器主要是GPIO的寄存器配置,主要使用到:

-GPIO端口模式寄存器    (GPIOx_MODER) (x = A..D,F)

-GPIO端口输出类型寄存器 (GPIOx_OTYPER) (x = A..D,F)

-GPIO口输出速度寄存器   (GPIOx_OSPEEDR) (x = A..D,F)

-GPIO 口上拉/下拉寄存器 (GPIOx_PUPDR) (x = A..D,F)

这几个相应的寄存器说明请看上节文档<<STM32f030_led详细配置说明>>,这里不再做具体介绍。

————————————————

楼主:
4、按键配置
① key原理图

楼主:
② 代码描述

(1)KEY初始化函数

楼主:
该函数在key.c文件下,主要是打开KEY 时钟,配置PF6 PF7的IO模式
(2)KEY按键轮询函数

楼主:
这个函数在key.c文件下,该函数主要设计思路是:
判断是否支持连按(mode = 1 支持连按,否则不支持)->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延时10ms->再次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这几步主要是为了防止按键意外被按下或者按键电路短路)->如果按下,返回按键值

网友A:
判断是否支持连按(mode = 1 支持连按,否则不支持)->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延时10ms->再次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这几步主要是为了防止按键意外被按下或者按键电路短路)->如果按下,返回按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