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示波器探头的问题

楼主(2021-03-23):
【1】隔离示波器是不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多路通道,每一路各自的“地”都是隔离的,而且都与大地隔离;另外一种是多路通道,每路的“地”都相连,但与大地隔离?

【2】经常看见用示波器的时候,不仅仅剪掉示波器电源线的地线(三孔最上面的那根),而且还加上隔离变压器,这个隔离的原理明白,如果采用隔离示波器(无论上述的哪一种),是不是就不需要先前说的那些隔离操作了?

【3】在进行浮地测量,或者高压测量时(比如半桥的上管栅极信号,或者MOS管的Vds),通常要用到很昂贵的差分隔离探头,这种探头自带隔离功能吗?使用这种探头的时候,还需要配合隔离示波器吗?

网友A:
关注这个问题的,大多都是在做电源的,干这个弄个高压差分探头是不错的选择,有个群里卖1200左右,不算贵。

网友B:
【1】隔离示波器是不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多路通道,每一路各自的“地”都是隔离的,而且都与大地隔离;另外一种是多路通道,每路的“地”都相连,但与大地隔离?

一般4个通道的地是相连的,你说的4个通道的地各自独立的示波器有但超级贵吧。

【2】经常看见用示波器的时候,不仅仅剪掉示波器电源线的地线(三孔最上面的那根),而且还加上隔离变压器,这个隔离的原理明白,如果采用隔离示波器(无论上述的哪一种),是不是就不需要先前说的那些隔离操作了?

用了隔离变压器就不必再剪掉示波器供电插头的接地脚了。剪掉接地脚是没有隔离变压器的情况下不得不为之,最好还是用隔离变压器。

【3】在进行浮地测量,或者高压测量时(比如半桥的上管栅极信号,或者MOS管的Vds),通常要用到很昂贵的差分隔离探头,这种探头自带隔离功能吗?使用这种探头的时候,还需要配合隔离示波器吗?

这种差分探头不一定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隔离示波器是不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多路通道,每一路各自的“地”都是隔离的,而且都与大地隔离;另外 ...

【1】“一般4个通道的地是相连的,你说的4个通道的地各自独立的示波器有但超级贵吧。”
这句话里,所说四个通道地相连,但也都是与大地相隔离的吧?

【2】主要是搞不清楚,隔离示波器和隔离探头的配合,比如用了隔离示波器,还需要用隔离变压器吗?其次如果测量高压(比如市电)部分的信号,用了隔离示波器,是不是依旧需要用高压隔离探头?希望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C:
也在疑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