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如何让小家电产品使用USB-C PD充电器进行PD协议快充?

楼主(2021-03-23):
随着USB-C的普及,市面上消费者PD充电器越来越多,如何让小家电产品也能够支持PD协议快充呢?加入一颗乐得瑞PD协议芯片LDR6328试试。

LDR6328 是乐得瑞科技有限公司针对 USB PD 协议和 Qualcomm Quick Charge(简称 QC)协议开 发的一款兼容 USB PD 和 QC 的协议芯片。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各种产品,如无线充电、小家电、老化器、智能家居等。

2、特点
◇ PD协议芯片实力方案厂家

◇ 采用 SOP-8 封装

◇ 兼容 USB PD 3.0 规范,支持 USB PD 2.0

◇ 兼容 QC 3.0 规范,支持 QC 2.0

◇ 可自动诱骗 PD 输出 5V、9V、12V 电压,QC 输出 9V、12V 电压

LDR6328诱骗9V示意图

LDR6328应用简图

LDR6328的典型应用方案,

如果无线充方案支持QC协议,则可省略D+,D-部分,

LDO部分无线充已经自带LDO降压5V输入,可共用

总结:

产品上电后,PD电压可通过芯片的CC PIN去通讯设备所需要的电压,可通过软件去设定固定输入最高电压,或者客户通过LDR6328的PIN2的上下拉电阻去调节所需要的电压,外围简单,通俗易懂,简单明了。

注:**2 引脚悬空表示诱骗适配器优先输出 9v,没有就是 5v; 外部下拉电阻到地表示诱骗适配器按照优先顺序输出 12v、9v、5v,没有就选择下一个,直到输出支持 的电压。

网友A:
用不到这么麻烦吧?只要在被充电的USB接口上,设置好D+和D-的电压,充电器就会调整充电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到这么麻烦吧?只要在被充电的USB接口上,设置好D+和D-的电压,充电器就会调整充电电压的。 ...

D+,D-你的接口要是没有协议芯片只有5V的电压,做不了快充!

楼主(2021-06-17):
引用 网友A:
用不到这么麻烦吧?只要在被充电的USB接口上,设置好D+和D-的电压,充电器就会调整充电电压的。 ...

如果CC没接,PD怎么快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