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如何实现BLUENRG1/2蓝牙MESH和BLE REMOTE同时生效?

楼主(2021-03-23):
淘宝上有种蓝牙MESH灯,可以在开灯5秒内按键进行遥控器配对,实现MESH和BLE同时控制,这在BLUENRG1/2上如何实现,还有如果实现,在BLUENRG上 遥控器同时能配对几个灯?目前SDK是最新的3.2.1

网友A(2022-12-27):
话说,这ST的蓝牙支持mesh么?

网友B:
你可以先试试,能不能实现蓝牙mesh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网购网上现成的模块,这样能好点

网友D:
不是很建议使用ST的蓝牙,感觉ST的蓝牙比较难弄呢

网友E:
Mesh就是蓝牙吧,还需要普通蓝牙控制?

网友F:
我觉得你用mesh来控制就好了,而且建议直接用做好的模块,自己开发很麻烦

网友G:
你先看看BLUENRG的资料呗,看看是否能实现这方面的功能

网友H:
可以问问ST的技术支持,他们能给你提供一部分帮助的

网友I:
一般蓝牙多链接的话,得看缓存还有设定的连接数目,一般都能达到十个左右吧

网友J:
这个好像不复杂吧,就是定时器定时5秒呗,5秒之内实现配对操作

网友K(2023-02-19):
蓝牙mesh网关可进行多信道接入,能在可用信道之间动态切换,保证通信的两个节点都工作在相同的信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