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為什麼LSM6DSOX INT2觸發中斷後一直高電平?

楼主(2021-03-23):
LSM6DSOX在官方提供的開發版和Unico上都能正常,INT2觸發後能馬上變成低電平,但是在自己的板子上寫入配置後,產生中斷變成高電平後感覺INT2的口變成Input。誰能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排除外部電路的影響,將INT2與外部電路斷開依然是這樣。

使用了FSM+MLC,用Unico將FSM+MLC合併,然後生成.h文件,生成的合併生成的.ucf導入開發板工作是正常的,這樣排除了合併的.ucf有問題。

网友A(2021-06-11):
是MLC的問題,在合併FSM+MLC生成的.h文件裡面最後會把嵌入式寄存器0x17的值改成0x80,將其改為0x00即可。

网友B:
使用了一個簡單的只包含Free Fall在開發板正常,但是換到自己的板子上還是產生中斷後變高後就一直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