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请教一下灵动的Q版和N版是什么,2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3-23):
请教一下灵动的Q版和N版是什么,2者有什么区别?分别用在哪些场合?
看了论坛,感觉区别有点大,使用的比较多的是那一款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灵动没有人在论坛吗。。。。。

网友A:
Q版本的基本特征是32K Flash/4K SRAM,48MHz片内时钟,没有PLL。

网友A:
N版本主要特征是128K Flash/8 K SRAM,内部含有P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N版本主要特征是128K Flash/8 K SRAM,内部含有PLL。

除了时钟上的区别,其他外设有区别吗

网友A:
其它的请参阅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B(2021-08-11):
我也是总看人说Q板和N板,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C(2021-09-15):
很多人问这个,我也问了,没一个正经回答的,
不是去看手册,就是说版本不一样。
所以,用哪个就自己用吧,
没问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