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输出电压信号问题
受到警告 楼主

楼主(2021-03-23):
STM32F103的I/O引脚可以输出5V电压吗

网友A:
IO口的引脚输出电平取决于单片机电源接的电压,如果电源接的是3.3V,那么是输出不了5V的,电源的电压范围请参考芯片规格书的电气属性部分。

网友B:
有5V兼容的管脚,可以设置为开漏,上拉

网友C:
可以控制三极管或MOS管输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