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单片机重启死机问题求助

楼主(2021-03-23):
现在在STM32F429的使用过程中有偶发性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在重启的时候会死机,无论是按RESET按键,还是程序软重启或者是断电重启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不是每次必现,偶尔会出现,出现之后必须重新烧写程序才会回复正常,不太清楚死机是因为程序没启动还是因为程序跑飞了。我的BOOT0和BOOT1都是0.广大网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能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网友A:
应该是进入HARD FAULT了,如果概率高可以接调试器测试

网友B:
可能你配置RTC外置时钟了,如果有电池,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C:
是不是硬件IC的问题

网友D:
应该是硬件问题 数据乱了应该是电源不稳 主要检查电源  电容大小

网友E:
有BUG,加看门狗让看门狗处理

网友F:
flash里面会保存固件程序,如果向flash里面写数据,之前的数据可能会被篡改,有可能跑飞。还有就是操作flash的时候关闭全局中断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