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395芯片】UDP与10个设备通信是否可以?

楼主(2021-03-23):
【CH395芯片】UDP与10个设备通信是否可以?
看资料支持8个socket,实际使用中会有10个左右的网络设备与其通信,是否能支持?

网友A:
您好,CH395目前最多支持8个Socket连接。但如果您将CH395配置为UDP_Server模式,那么就可以做到与多个UDP设备进行通讯。CH395在配置为UDP_Server模式,在收到数据后,可以获取到对方的IP和端口号,从而做到点对点的回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CH395目前最多支持8个Socket连接。但如果您将CH395配置为UDP_Server模式,那么就可以做到与多个UDP设 ...

配置为UDP_Server模式时,设置本地端口号后,是不是非本地端口号数据不会接收?

若对方UDP设备的目的端口号非CH395源端口,那么CH395则不会接受此数据。UDP server只是广播发送。

网友B:
可以websocket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好,CH395目前最多支持8个Socket连接。但如果您将CH395配置为UDP_Server模式,那么就可以做到与多个UDP设 ...

网友:
这个没用过。

网友D:
以太网协议栈管理芯片?

网友E:
节约MCU大量资源

网友F:
CH395与W5500性能对比

网友G:
CH395的相关例程呢

参考官网例程:http://www.wch.cn/downloads/CH395EVT_ZIP.html

网友B:
内部建立一个网站

网友H:
通信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I:
内部怎么区分呢

网友E:
目前较成熟的单片机联网方案

网友D:
CH395芯片跟w5500一样吗

网友F:
CH395和ENC28J60,都是被常用到的芯片

网友J:
这个高端了。

网友G:
CH395 的TCP IP网络远程

网友:
有可以参考的例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好,CH395目前最多支持8个Socket连接。但如果您将CH395配置为UDP_Server模式,那么就可以做到与多个UDP设 ...

At指令吗

网友K:
在我的印象里面,应该最多链接8个设备,是个设备有点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