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工装板给我审核下

楼主(2021-03-23):
我就是传说中的野电子工程师,最近要做工装,发现自己电路水平已经停滞。一、设计目标
1、人机界面
(1)128x64液晶,spi接口。
(2)通过arduino的usb口,用虚拟串口进行通讯,协议modbus。
2、数字输入
4路数字输入,按钮,也可接pnp或npn输出的接近开关,通过跳线可跳入12V
目前,用到的是,“测试开始”,“报警复位”。如果将来数字输入不够,按钮只用一路,完成测试开始和报警复位功能。
3、数字输出
6路高端数字输出,接继电器或报警器。
预期用到:合格绿灯,不合格红灯,蜂鸣器,最多三个继电器负载。
1路高端数字输出,接10-15A,间歇性负载
所有晶体管都是ic厂家设计用来带感性负载的,耐短路。经验证tvs省略,或就近安装续流二极管。
4、模拟量输入
使用ads1115模块加adum1250隔离+7805线性供电。

板子想定型,电子设计中有些就是量少,不想重复画板,短时间不打算去改了。数字输入和数字输出够了。
现在,arduino多余10bit adc a7和a6,各位看看应加什么功能较好。
还多余一个D9,io,也准备添加点功能。
大家看看有什么想法,或原理图设计不合理请指出,谢谢大家的指点。

赞你呵,提个小建议,能否用顶层设计方法构建一个项目,不要一张原理图包打天下,会日后维护带来麻烦。

楼主:
为了论坛贴图方便,我改成一个原理图,我原来的图就是层次原理图。

网友A:
自己设计不如到淘宝买一块工控板子。输入输出都有,继电器也有,RS485,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不如到淘宝买一块工控板子。输入输出都有,继电器也有,RS485,等等。 ...

淘宝的国产三菱买过也用过,有时间就折腾自己的。
现在我有基础软件,也编了软件库,用arduino或直接用单片机都可以编程。软件自由度大很多。
我这个是16bit的adc,软件有校准空间,国产三菱都是12bit的。我的数字输出端口耐受能力强,全是汽车级的,价格比成品低很多。我的硬件成本还是高的。
现在淘宝国产三菱6个数字输出带个壳的都185元。stm32涨上天了。如果用stm32f103z系列开发的板子,有几十个io的工控板,成本会下降更多。
主要还是外围电路设计,设计的好,就能用,设计不好,还不如用淘宝的。

网友A:
叶工,汽车级都不差钱。呵呵。

(2)通过arduino的usb口,用虚拟串口进行通讯,协议modbus。这个不用隔离吗?上个ADUM2587E,一个顶三个。

7805线性供电:9V`36V输出12V 换成金升阳的隔离模块是不是更好?反正工装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叶工,汽车级都不差钱。呵呵。

(2)通过arduino的usb口,用虚拟串口进行通讯,协议modbus。这个不用隔离吗 ...

arduino单独供电。vcc,gnd,单独接口。arduino-nano上有个lm1117-5,可接12V
i2c也是单独供电。vcc3,gnd3,单独接出,考虑到模拟量,用的是7805。7805精度不高,换成自己产品常用汽车级得7805就可以,精度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叶工,汽车级都不差钱。呵呵。

(2)通过arduino的usb口,用虚拟串口进行通讯,协议modbus。这个不用隔离吗 ...

usb隔离,的确存在问题,也研究过,但是实际产品没用到,这是改进点。谢谢提出。
接modbus是可选功能。至于是用模块还是集成到pcb上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