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矩形光斑用什么传感器方案

楼主(2021-03-23):
有一个矩形光斑投射到白纸上,对比度明显,范围在0.5米以内,要测量其长和宽大小,分辨率5mm以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动测试,传出数据?

楼主:
想过用工业相机,不过要定制软件,成本太高

楼主:
想过用分立光敏器件加编码器,但数量过于庞大

网友A:
足够分辨率的黑白摄像头就可以了。  可以用 51 核 MCU,完全不需要很高处理速度,慢慢读取一帧照片,摄像头采样就是快门时间,若干毫秒,然后读取图像、处理花几秒钟,软件压力很轻。

网友B:
最简单的做法肯定就是用相机,然后图像处理,按照你这个要求,一般的相机也可以了,用不上工业相机。

网友C:
用光敏传感器,平整铺成一大片,采集的数据再做算法运算,我只是这样想,不知道效果行不行

网友D:
铺传感器阵列,要求5mm分辨率,传感器太多不太现实,成本太高,还不如用相机方案。

如果光斑是规则的矩形,那可以用少量几个传感器去试探这个光斑的边缘就可以了。

网友E:
用两个步进电机带两个传感器检测边沿,记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