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 4 就是 keil uVision 4 吗?

楼主(2021-03-23):
我想给自己的 KEIL 下个 stm32F10x 的库,怕下错了不能用。
我现在的 KEIL 库里,只有 system_stm32f10x.c ,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个  stem32f10x_lib.c  啊?谢谢!

网友A:
建议使用STM32Cube库,并使用STM32CubeMx配置工具。
STM32Cube库

@香水城 :是的,103已经配置好,已经用上,但H743却总是不行,手工配置也配置不好。
@laserpic :没有专门的详细文档,多配置几次就熟悉了。 另外,你是说想使用DMA的双缓冲模式吗?
STM32CubeMx配置 H743的详细文档哪里有。我想用DMA配置双DAC输出。总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STM32Cube库,并使用STM32CubeMx配置工具。

STM32Cube库

谢谢。我试用了 STM32Cube,有些疑问请看下图。
另外生成的代码里没有我要的一些调用,比如修改 RTC_PRL。不知是不是因为我没下固件库。

网友A:
万事开头难 多捣鼓和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事开头难 多捣鼓和尝试

我下了 FW 库,Cube 生成时在最后一步报错。我不管它,强行用 keil build target,也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