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02.尝试开启定时器不成功(已经解...

楼主(2021-03-23):
    我习惯在项目中开启定时器进行毫秒计时,然后在主循环中根据这个毫秒计时值进行处理,这次测试也不例外。按照以往的经验,使用MCC进行配置是最方便的,不需要去计算参数,只要输入要定时的数值就行。所以我照旧进入MCC配置界面,选择定时器TCB0,设置定时时间为1ms,如下图: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ms,然后在tcb0.c的中断处理函数ISR()中对这个全局变量进行每毫秒自加:

    在主函数中启动定时器,并在主循环中对ms变量进行判断和处理:

    在我以往的测试过程中通过这几步操作就行的,可是这次却毫无反映,似乎定时器没有被启动,测试了几天都没能成功,包括添加了函数TCB0_SetCaptIsrCallback(NULL)也不行。检查了tcb0.h中声明的函数,也看不出有其他需要使用的:

    在MCC配置中添加了启用溢出中断也不行:

    英文版的数据手册我也看不懂,本想借助翻译来查看,但该手册又关掉了复制功能,无法直接拷贝粘贴到翻译软件中去。现将项目打包如下,哪位大佬有空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ms这种在中断中使用的变量一定要定义为volatile。另外要定义为8位的变量。
//unsigned int ms;
volatile uint8_t ms;

//extern unsigned int ms;
extern volatile uint8_t 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这种在中断中使用的变量一定要定义为volatile。另外要定义为8位的变量。
//unsigned int ms;
volatile ui ...

谢谢指教!添加了 volatile 前缀就OK了。数据类型定义为int是毫秒计数值会大于2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添加了 volatile 前缀就OK了。数据类型定义为int是毫秒计数值会大于255。 ...

此种情况下用int 类型非常不安全,因为中断内部和外部同时有操作。比如外面操作了低字节,而中断操作了整个int, 然后出中断又操作高字节,就可能乱掉。所以要用8位类型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种情况下用int 类型非常不安全,因为中断内部和外部同时有操作。比如外面操作了低字节,而中断操作了整 ...

    谢谢指教!怪不得我设定500毫秒转换一次LED的状态,也就是每秒闪烁一次,但在实际运行时有时会不足一秒便闪烁一次,即闪烁的频率不稳定,应该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增加了一个变量来接替计数后,现在LED闪烁的频率就稳定了。